[技术问答] NUC400 SysTick 中断启动问题

楼主(2014-09-27):
/* Configure the SysTick */
        CLK_SetSysTickClockSrc(CLK_CLKSEL0_STCLKSEL_HXT);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执行了上面的程序后 SysTick 中断没执行,什么原因?

楼主:
问了新唐的 FAE, 没有回复的, 是太简单了不值回复还是太难了回复不了?? ;P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很有可能是你程序配置的问题,烧官方的例程看一看

楼主:
没有官方例程, 有的话这还是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官方例程, 有的话这还是问题吗?

按照玩其他片子的经验
1.你的全局中断开了没
2。时钟使能了没
3.中断服务函数写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