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OR以后I/O模式可配置??

楼主(2014-09-27):
小弟最近再用M054ZBN这颗芯片做个小东西,先前一直看的是M054ZDN的芯片的数据手册。今天准备调试程序了,才发现悲剧了。技术手册上说:M054ZBN与M054ZDN有一个区别,就是:POR以后I/O模式可配置
M054ZBN不支持,好像是M054ZDN支持,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要用到M054ZBN的几个IO做ADC的服用通道去采集外面的电压。如果没理解错,M054ZBN不支持ADC的引脚复用?!我擦,不会M054ZBN只能做GPIO引脚是用吧?!

网友A:
你想多了,ADC引脚复用肯定支持的,POR以后I/O模式可配置,是不是说复位后上锁了呢,不懂,你试试不就知道啦

网友B:
应该不至于吧,如果那个手册画的可以复用就绝对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至于吧,如果那个手册画的可以复用就绝对可以。

:handshak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了,ADC引脚复用肯定支持的,POR以后I/O模式可配置,是不是说复位后上锁了呢,不懂,你试试不就知道 ...

:)变通一下啊

网友B:
管脚复用的,在程序的任何时刻都可以更改功能配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管脚复用的,在程序的任何时刻都可以更改功能配置的

这个有点扯。。。锁住了肯定不可以

网友E:
应该看看手册,估计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