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GSM模块如何实现向远程服务器发送数据啊

楼主(2014-09-27):
用的是sim900a模块,找到的AT指令的资料 都是 “需要个独立ip还需要跑个软件,感觉好似串口”有没有详细点的资料呢?
怎么实现

云计算平台上搭了个数据采集的服务器供大家测试用~发送数据请使用http的get方法访问下面接口:
http://keepaneye.sinaapp.com/get ... 4=444&data5=555

把123改成你想要的用户名密码,dataX=XXX里面的111,222改成你需要发送的数据,就好了.
再说的明白一点就是下面的AT指令操作(SIM900,其他gsm模块可能有出入):
AT+HTTPINIT
AT+HTTPPARA="URL","http://keepaneye.sinaapp.com/getinfo/get/?user=123&paswd=123&data1=111&data2=222&data3=333&data4=444&data5=555"
AT+HTTPACTION=0
AT+HTTPREAD

服务器的返回应该是 OK!

然后可以通过电脑访问: http://keepaneye.sinaapp.com/getinfo/show 来查看数据.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啊???

网友A:
不知你想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想问什么?

这个AT指令怎么实现,没找到相关的资料啊

网友A:
sim900有一本软件编程手册,讲解怎么使用它的AT命令集,

每种GSM模块,AT命令并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