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映射] 关于DSP SRAM总线问题

楼主(2014-09-27):
现在DSP用XINTF接口外扩一块RAM,调试的时候部分程序在外部RAM里面跑,我现在有问题,就是程序跑的时候数据总线上是应该是一直与DSP交换数据的吧?那我是否还能用XINTF的数据总线去进行采样和通信?之间会不会有冲突或者干扰?
因为之前的程序是只进行了采样,也就是与对AD7656进行读取,可是当我加入与FPGA的通信时,发现FPGA处对检测到地址线一直为0,而且每次都必须先跑DSP再跑FPGA,不然的话就会DSP那边就会出现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单独跑DSP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对CMD文件不是很懂,只能大致看懂,但不知道怎么去改,也不知道是不是CMD问题。我把FPGA的IO口全部设为三态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看法?
GEL文件加什么初始化吗?

网友A:
XINTF的每个映射区都有属于自己的片选信号   这也就说明每个映射区可以通过不同的片选信号
选择的外设   这些外设是共用一组数据和地址总线   所以同一时间肯定只能访问一个外设
所有的外设如果同时有两个被片选   肯定是会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