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原创设计】电池欠压保护电路的仿真分析

楼主:
http://easysim.21ic.com/simulator#733

欠电压保护器电路

电路工作原理:该电路的核心是采用一块四运算放大器LM324作为电压比较器。稳压管VZ提供一个基准电压,通过调整RP把电路翻转电压限定在蓄电池放电极限电压10.5V。
当蓄电池电压高于10.5V时,集成块输出高电平,Q1导通,Q2截止,继电器K得电吸合,动合触点K1接通,电动机M可正常启动。当蓄电池电压等于或低于10.5V时,IC输出低电平,Q1截止。
此时音乐集成块Q2导通,扬声器发声,

  电路调整:将S短路后接人10.5V稳压电源,调整RP使集成块正好在该电压下输出低电平;测量电位器RP的滑动触点与a、b点的实际电阻值后,换上同值固定电阻。

网友A(2014-09-27):
仔细看看活动要求,缺购物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活动要求,缺购物车

版主,由于网络不好的问题,购物车打不开,甚至easyPCB的访问权限修改不了,所以我弄了这个仿真。如果你觉得不合格,我会删掉帖子,不让你这么麻烦为难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由于网络不好的问题,购物车打不开,甚至easyPCB的访问权限修改不了,所以我弄了这个仿真。如果你 ...

现在没有你说的这几个问题,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