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求帮助,STM32F072C8无**常联机调试

楼主(2014-09-27):
各位好,我现在遇到了STM32F072C8芯片无**常调试的情况。
使用的开发平台是:KeilC MDK-ARM 4.73。
调试工具:J-Link V8  软件版本为:J-Link Commander V4.90e   采用SWD的接口进行联机调试。
硬件线路图如下。其中,我将复位部分的元件全部去掉,短路了U7的2,3脚,在在R18的位置换了一个100nF的瓷片电容。
电路板上芯片的VDDA引脚和VSSA引脚没有网络,这两个引脚是悬空的。使用万用表测过VSSA引脚内部与VSS短路,所以我只使过用飞线连接VDDA这一个引脚。    VBAT引脚飞线后连接至3.3V。

SWD接口和复位

SWD接口和复位

现在的现象是:
在MDK-ARM软件中能够下载程序,但是进入硬件仿真后,报错信息如下: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E:\Workdir\B3000R\Src\KIB Module\B3000_KIB_Wall_001\B3000_KIB_Wall_001_V01\JLinkSettings.ini"* JLink Info: Device "STM32F072C8" selected (64 KB flash, 16 KB RAM).

JLink info:
------------
DLL: V4.90e, compiled Sep  8 2014 18:46:31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Jul 17 2014 12:31:18
Hardware: V8.00
S/N : 17935099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0BB11477
* JLink Info: STM32F0xxx: Can not connect to CPU. 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0BB11477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0BB11477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0 r0p0,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FPUnit: 4 code (BP) slots and 0 literal slots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Target info:
------------
Device: STM32F072C8
VTarget = 3.248V
State of Pins: TCK: 0, TDI: 0, TDO: 0, TMS: 1, TRES: 1, TRST: 1
Hardware-Breakpoints: 4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2
JTAG speed: 4000 kHz

Load "E:\\Workdir\\B3000R\\Src\\KIB Module\\B3000_KIB_Wall_001\\B3000_KIB_Wall_001_V01\\B3000_KIB_Wall_001_V01.axf"
WS 1, `gKeyValue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5 (R15)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6 (XPSR)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0 (R0)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 (R1)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2 (R2)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3 (R3)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4 (R4)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5 (R5)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6 (R6)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7 (R7)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8 (R8)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9 (R9)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0 (R10)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1 (R11)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2 (R12)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3 (R13)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4 (R14)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5 (R15)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6 (XPSR)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7 (MSP)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18 (PSP)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20 (CFBP) while CPU is running
我通过软件 J-Flash V4.90e 可以正常的连接目标板,并且能够读取芯片的Flash中数据,对芯片进行擦除操作也正常。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

楼主:
改造后的线路就是J-Link的J_NRST引脚与STM32F072C8的RST引脚直接相连,该网络还有接有一个100nF的去藕瓷片电容。
STM32F072C8的VDDA引脚通过飞线连接到+3.3V的网络,VSSA悬空未接。
VBAT引脚也飞线至+3.3V的网络。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了 JTAG 模式的调试了。
请注意: STM32F0 只支持 SWD 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了 JTAG 模式的调试了。
请注意: STM32F0 只支持 SWD 方式了。

你好,我是在SWD的模式下进行调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造后的线路就是J-Link的J_NRST引脚与STM32F072C8的RST引脚直接相连,该网络还有接有一个100nF的去藕瓷片 ...

STM32F072C8的VSSA引脚通过飞线连接到+3.3V的网络?

应该是VDDA接3.3V,VSSA接地吧。

网友B:
作为最小系统,除去VDDA和VSSA外,其它连接都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072C8的VSSA引脚通过飞线连接到+3.3V的网络?

应该是VDDA接3.3V,VSSA接地吧。 ...

谢谢,的确是笔误。VDDA接到3.3V,VSSA悬空未接。

网友C:
VSSA需要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VSSA需要接地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D:
我就想知道那俩星号是什么字?**?

网友D:
还真是。这词有什么特殊意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想知道那俩星号是什么字?**?

请问,你是指哪里的星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指哪里的星号?

哎?奇怪了?难道只有我看到标题里面的星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奇怪了?难道只有我看到标题里面的星号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是。这词有什么特殊意思么

**='法' '正'

估计这个词是21ic网站的关键字。

网友B:
模拟的电源引脚连上后,能不能连上调试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法' '正'

估计这个词是21ic网站的关键字。

我知道,所以我才奇怪。难道三国人物都成关键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的电源引脚连上后,能不能连上调试器?

连上去后,可以了。谢谢!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E:\Workdir\B3000R\Src\KIB Module\B3000_KIB_Wall_001\B3000_KIB_Wall_001_V01\JLinkSettings.ini"* JLink Info: Device "STM32F072C8" selected (64 KB flash, 16 KB RAM).

JLink info:
------------
DLL: V4.90e, compiled Sep  8 2014 18:46:31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Jul 17 2014 12:31:18
Hardware: V8.00
S/N : 17935099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0BB11477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0BB11477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0 r0p0,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FPUnit: 4 code (BP) slots and 0 literal slots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Target info:
------------
Device: STM32F072C8
VTarget = 3.248V
State of Pins: TCK: 0, TDI: 0, TDO: 0, TMS: 1, TRES: 1, TRST: 0
Hardware-Breakpoints: 4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2
JTAG speed: 4000 kHz

Load "E:\\Workdir\\B3000R\\Src\\KIB Module\\B3000_KIB_Wall_001\\B3000_KIB_Wall_001_V01\\B3000_KIB_Wall_001_V01.axf"
WS 1, `gKeyValue

网友E(2015-07-17):
版主,请问您这边问题有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主,请问您这边问题有解决了吗?

VSSA引脚接地后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模拟的电源引脚连上后,能不能连上调试器?

这个我测试过F103C8T6必须模拟电源接电才可以下载调试。

F072C8T6可以不需要接就可以下载。

楼主(2015-08-18):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测试过F103C8T6必须模拟电源接电才可以下载调试。

F072C8T6可以不需要接就可以下载。 ...

当初我测试的结果是,有时候可以联机下载调试,有时候不可以,模拟电源正引脚接电源正后就正常了,每次都能正常联机下载调试。

网友:
Load "E:\\Workdir\\B3000R\\Src\\KIB Module\\B3000_KIB_Wall_001\\B3000_KIB_Wall_001_V01\\B3000_KIB_Wall_001_V01.axf"
这个东西正常生成了吗?你在那个魔法棒里设置看看。

网友G:
**JLink Error: Can not read register 5 (R5) while CPU is running??
无法读取寄存器,在该CPU,莫非是配置错了,看看工程配置。

网友:
这个是配置出差错的吗?目标代码都生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