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4-09-27):
以下这段代码,信号位宽为20BIT,不管是在用ISM还是用MODELSIM仿真都得不到延时一拍的结果,请问大家这上为什么。谢谢
PROCESS(rstN,vclk)
      BEGIN
        IF rstN = '0' THEN
              Video_out <=(OTHERS => '0');
        ELSIF vclk'EVENT AND vclk = '1' THEN
               Video_out   <= Video_in;
        END IF;
   END PROCESS;

楼主:
以下是完整代码

entity Active_video_detect20140922 is
    Port (
          RstN_in : IN STD_LOGIC;
          VCLK_in  : IN STD_LOGIC;
          Video_in : IN STD_LOGIC_VECTOR(19 DOWNTO 0);
          Video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19 DOWNTO 0)
          );
end Active_video_detect20140922;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Active_video_detect20140922 is

  SIGNAL rstN : STD_LOGIC;
  SIGNAL vclk : STD_LOGIC;

begin

  rstN <= RstN_in;
  vclk <= VCLK_in;

         PROCESS(rstN,vclk)
      BEGIN
        IF rstN = '0' THEN
              Video_out <= (OTHERS => '0');
        ELSIF vclk'EVENT AND vclk = '1' THEN
               Video_out   <= Video_in;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网友A:
这个跟你的testbench写法有关系吧。
如果这个模块的输入信号Video_in的产生是由VCLK_in来驱动的话那你这个模块肯定可以达到延迟一个clk的目的。
所以你查一下输入到这个模块的Video_in是不是由VCLK_in上升沿来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你的testbench写法有关系吧。
如果这个模块的输入信号Video_in的产生是由VCLK_in来驱动的话那你这个 ...

testbench没有问题,输入信号是由VCLK_in上升沿产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testbench没有问题,输入信号是由VCLK_in上升沿产生的

那把tb文件和仿真波形图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B:
实际上板跑呢?拿chipscope抓一下看看。

楼主:
TB代码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using
-- arithmetic functions with Signed or Unsigned values
--USE ieee.numeric_std.ALL;

ENTITY gg IS
END gg;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gg IS

    -- Component Declaration for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COMPONENT Active_video_detect20140922
    PORT(
         RstN_in : IN  std_logic;
         VCLK_in : IN  std_logic;
         Video_in : IN  std_logic_vector(19 downto 0);
         Video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19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Inputs
   signal RstN_in : std_logic := '0';
   signal VCLK_in : std_logic := '0';
   signal Video_in : std_logic_vector(19 downto 0) := (others => '0');

        --Outputs
   signal Video_out : std_logic_vector(19 downto 0);
   -- No clocks detected in port list. Replace <clock> below with
   -- appropriate port name

   constant VCLK_in_period : time := 10 ns;

BEGIN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uut: Active_video_detect20140922 PORT MAP (
          RstN_in => RstN_in,
          VCLK_in => VCLK_in,
          Video_in => Video_in,
          Video_out => Video_out
        );

   -- Clock process definitions
   VCLK_in_process :process
   begin
                VCLK_in <= '0';
                wait for VCLK_in_period/2;
                VCLK_in <= '1';
                wait for VCLK_in_period/2;
   end process;

   -- Stimulus process
   stim_proc: process
   begin
      RstN_in <= '0';
      wait for 100 ns;
      RstN_in <= '1';
--      wait for <clock>_period*10;

      -- insert stimulus here

      wait;
   end process;

        process(RstN_in,VCLK_in)
          begin
            if RstN_in = '0' then
                   Video_in <= (others => '0');
                 elsif VCLK_in'event and VCLK_in = '1' then
                   Video_in <= Video_in + '1';
                 end if;
        end process;

END;

网友A:
图挂了,看不到

网友A:
还是看不到图啊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我加了图片还是看不到

楼主:
图片见附件

网友C:
注释掉  rstN <= RstN_in;  vclk <= VCLK_in;这两句好像就可以了 原因我也不知道  知道的言语一声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释掉  rstN

我也是这么做的,就是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D:
是精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