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Mega8做的液晶体温计

楼主(2014-09-27):
描述
国家半导体的LM35在这个项目中使用的是摄氏温度传感器的精度,模拟输出电压。它有一个-55ºC + 150ºC和精度±0.5ºC。输出电压是10 mv /ºC。输出电压在Mega8 AD转换器的转换。温度显示在液晶模块。在这个例子中温度计的范围为0ºC 40ºC和分辨率0.5ºC。如果你想有一个在华氏温度可以使用LM34读出。

硬件
在LM35电路连接到 ATMega8的ADC接口。ATMega8使用晶振作为时钟脉冲振荡器。在ATM8 PORTD 20×4液晶显示器上显示温度是一个离散值。
软件
这个项目的软件是用BASCOM AVR编写的。BASCOM AVR编译器在命令建立了阅读的ADC AVR单片机的端口。结果是显示在液晶模块在一个离散值的温度和直方图。在Mega8有a / D转换器,可以给一个输出的离散值210 = 1024。当使用5 v供应你的决议5000 mv / 1024 = 4.8 mv。因为LM35 10 mv / C的输出的分辨率温度计是10 mv / 4.8 mv ~ 0.5ºC。液晶模块有20列。在0ºC的规模40ºC每一列代表2ºC。

网友A:
比DS18B20有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DS18B20有什么优势?

DS18B20是数字的,这个是模拟的,两马两回事,不可比

网友B:
我看这个LM35的手册,比例因数是线性 10.0mV/℃;不用加放大吗

网友C:
比18B20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18B20便宜吧...

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