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延时为什么不用定时器啊

楼主(2014-09-27):
    有人想通过软件来实现精确延时,这个方法不太好用。同一延时代码,不同的延时时间都不一样,还有编译器的影响等等。ARM执行指令采用流水线,想实现精确延时很难,不像51那样,每条指令你可以精确计算的。
    个人感觉用定时器是最好的了,配置非常简单,而且ST的定时器非常强大。你们认为呢?

网友A:
有人就想用数指令来实现,有什么办法呢,没法沟通。我发了一个不占用通用定时器,在不影响SYSTICK工作情况下,通过查询SYSTICK的计数和重装寄存器实现的方法,结果被喷了。
匿名
软件是不可能进行特别精确的延时的。很多cpu有自带的计时寄存器的

网友B:
思路没转过来,把ARM当51用习惯了。

从ST7开始,我就没写过软件延时的代码,放着定时器不用,不浪费吗。

网友C:
软件延时在操作系统中有它的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延时在操作系统中有它的用处.

这是肯定的,但对于精确延时最好还是用定时器。

网友D:
我也不知道,个人觉得的延时程序最好是用定时器吧,这样可以得到很精确的定时时间。。

网友C:
各有各有用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软件延时在操作系统中有它的用处.

啥用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啥用处啊?

自己网上搜

网友G(2017-07-26):
引用 网友B:
思路没转过来,把ARM当51用习惯了。

从ST7开始,我就没写过软件延时的代码,放着定时器不用,不浪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