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plab x ide有些语名不执行?

楼主(2014-09-27):
我用的开发环境是mplab x ide。编译器是XC16。芯片是p24FJ256GA106。为什么有些在调试的时候不执行,直接跳过。如图。C:\Users\红伟\Pictures\c3.jpg

楼主:
刚才图没有传上去。这次上传了。

网友A:
汇编里有这句么?

网友B:
优化掉了吧

楼主:
怀疑是优化掉了。但是不知道怎么降低优化等级。

网友C:
SFR定义一般都添加volatile关键字的,本身是禁止优化的,

不然也不会叫SFR了,

如果真优化了,只能说这编译器太差劲了

楼主:
晕!有没有人知道原因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