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MC9S12G64 I/O口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9-27):
配置AD11  对应PIN-32脚
配置代码如下:
DDR0AD_DDR0AD3 = 0;   /*INPUNT*/
PER0AD_PER0AD3 = 1;    /*pull up enable*/
ATDDIEN_IEN11 = 1;     /*ENABLE DIG PORT*/
ACMPC = 0x00;
ACMPS =0x00;

示波器实测AD11  对应PIN-32脚是低电平。
什么它的寄存器都是1了,值如下:
PT0AD_PT0AD3  寄存器值是1
PTI0AD_PTI0AD3  寄存器值是1

复用模块都查询过。。。。。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楼主你好
建议你将此问题按照帖子   飞思卡尔申请样片与购买的论坛VIP通道开通了,小伙伴速来!   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如果你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右侧图标完成注册。
如果你已有飞思卡尔官网账号,可以点击申请SR按钮:右侧图标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最好使用英文详细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以便国内外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此问题解决了吗,如果尚未解决建议继续通过邮件与技术支持工程师讨论。
由于长时间未回帖,所以先把你的帖子标示成已解决了。
如果有空还请配合我们按照论坛置顶帖: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描述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