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数据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9-28):
ARM 32位的单片机,处理效率,往往 32 位是最高的。
8 16 32的数据,计算和读写速度是相同的,但是多了截断和扩展的操作,有时会多费个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 32位的单片机,处理效率,往往 32 位是最高的。
8 16 32的数据,计算和读写速度是相同的,但是多了截断 ...

我就是听别人这么说了,那么这个数据如何测试得到呢?

网友A:
不用靠测试,看反汇编码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