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KL46段码液晶驱动一份(已解决)

楼主(2014-09-27):
自己做的KL46的板子,现在别的都通了,只有断码液晶屏调不出来,求大神给一份液晶的驱动。

我现在能让几个段亮起来(或者说变成黑色),但是感觉好像输出的波形因为滞后会让同 front plane或者back plane的液晶也亮起来。
或者说我对寄存器的理解有问题,也请帮忙看一下:一个针脚配置成前后板并使能以后,按照会按照对应的WFx里面的值在一个周期内由高位到地位进行输出,如果一个段相连的两个针脚(前版和后版)在一个周期中都处于寄存器中1的状态时,此段就会变亮。

官方FRDM-KL46sc我看过了,好复杂的说,现在还在看。有没有直接操作寄存器来让某个段显示的程序。只要能显示就行,PE配的初始化然后手写寄存器亮一个段就行。求链接或者发到我的邮箱hsguan@yeah.net 。感激不尽。

网友A:
我记得论坛里有好几篇关于SLCD的帖子,楼主可以搜一下

网友B:
楼主你好
我们的经验分享汇总帖里就有3篇相关的帖子可供你参考:
【经验分享】FRDM_KL46板上SLCD操作讲解及资料
【经验分享】SLCD驱动LCD寄存器操作简介
【经验分享】Kinetis K系列2.x版本可驱动5V SLC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我们的经验分享汇总帖里就有3篇相关的帖子可供你参考:
【经验分享】Kinetis K系列2.x版本可驱动5 ...

您好,参考您的帖子。如果COM的设置为LCD_WF3TO0 = 0x08040201,WF15=0x0A的话(对应LCD_P11),是不是应该是1F和1E亮起来,但是我这边看到的是1F,1G,1P,P1都亮起来应该怎么办。
我的液晶到单片机的管脚之间没有其他的东西,是直接连接的。
附:PE的配置页面

网友B:
建议你把工程上传以便我们在FRDM-KL46Z开发板上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把工程上传以便我们在FRDM-KL46Z开发板上测试。

3楼的链接之前重复了,现在请看3楼第一个帖子有详细介绍。

网友B:
如果你需要用PE生成的SetFrontplaneData函数点亮某段,则参考下图即可:
(重新标注了一下图片以便你看清如何设置SetFrontplaneData函数)

楼主:
附件里面为我用PE配置的工程,在Main函数里面改了一个寄存器的值,输出的效果如下图
按理说只有两个段会亮起来,但是同一COM的四个段也都亮起来了,只是两个不应该亮起来的比较浅。

接线我是与FRDM-KL46的原理图基本相同的从MCU直接连接到LCD的,LCD上没有加别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附件里面为我用PE配置的工程,在Main函数里面改了一个寄存器的值,输出的效果如下图

按理说只有两个段会 ...

你看下对应寄存器是否正确,另外参考【经验分享】FRDM_KL46板上SLCD操作讲解及资料的图7、图8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对应寄存器是否正确,另外参考【经验分享】FRDM_KL46板上SLCD操作讲解及资料的图7、图8用示波器测 ...

同一个底版不该亮的段仍然是会出现那种半亮的状态怎么办,而且还挺明显的。
感谢您的支持,基本能正常显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一个底版不该亮的段仍然是会出现那种半亮的状态怎么办,而且还挺明显的。
感谢您的支持,基本能正常显 ...

刚从原理图看你的4个COM口均上下拉同样的电阻了,这个好像没有在哪个开发板的原理图中体现过。
请问是否有按照【经验分享】FRDM_KL46板上SLCD操作讲解及资料的图7、图8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波形呢?
因为电压波形直接能反映出是否能够点亮某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从原理图看你的4个COM口均上下拉同样的电阻了,这个好像没有在哪个开发板的原理图中体现过。
请问是否 ...

感谢您的支持,目前问题已经解决。

我去掉了电荷泵上的电容并把电荷泵禁用掉以后液晶显示恢复正常。

至于那个电阻的事情我不是很清楚,那个是一个另一个工程师让加的,然后他回家放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支持,目前问题已经解决。

我去掉了电荷泵上的电容并把电荷泵禁用掉以后液晶显示恢复正常。

不用客气呢
谢谢你与大家分享问题的解决办法!:D

网友C:
楼主你好
由于长时间未结帖,所以先把你的帖子标示成已解决了。
如果有空还请配合我们按照论坛置顶帖: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描述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