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2个问题?

楼主(2014-09-27):
   本人模电学的不好,请教下各位2个问题,1.为什么三极管放大倍数β随Ic电流先变小后变大,什么原因呢,一直很迷茫;2.三极管的功率越大,也就是允许通过的电流越大,比如说电力电子上的功率三极管,他的放大倍数就会很小呢,没办法做的很大吗?
    请各位大侠帮忙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看得很仔细。
想必是由制造工艺引起的特性。作为使用和,了解和应用好其特性就够了。

电力电子上的功率三极管放大倍数很小,解决办法:可以考虑使用达林顿管;IGBT 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得很仔细。
想必是由制造工艺引起的特性。作为使用和,了解和应用好其特性就够了。

嗯,谢谢版主,就是比较好奇,应该与三极管内部载流子传输有很大关系吧,具体什么原因搞不懂,版主能略作解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