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Freeing init memory: 252K和EXT4-fs (mmcblk0p7): re-mounted. Opts: (null)

楼主(2014-09-28):
1、imx6板子运行到Freeing init memory: 252K就down掉了,但是不是每次都运行不了,多次android能够启动,大概连续10次有2到3次运行不了。Freeing init memory: 252K后面是挂载硬盘驱动的地方吗?板子上没有连接硬盘。
2、另外板子运行会出现EXT4-fs (mmcblk0p7): re-mounted,这里消耗时间很长,正常启动应该是没有
注:以下是部分信息,附件中是全部信息

DVFSdriver module loaded
regulator_init_complete:VDDD: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VDDIO: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regulator_init_complete:VDDA: incomplete constraints, leaving on
snvs_rtcsnvs_rtc.0: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0:00:00 UTC (0)
Freeinginit memory: 252K
init:cannot find '/system/etc/install-recovery.sh', disabling 'flash_recovery'
android_usb:already disabled
android_usb:already disabled
mtp_bind_config
adb_bind_config
adb_open
root@android:/# android_work: sent uevent USB_STATE=DISCONNECTED
android_work:sent uevent USB_STATE=CONNECTED
android_work:sent uevent USB_STATE=DISCONNECTED
android_work:sent uevent USB_STATE=CONNECTED
EXT4-fs(mmcblk0p7): re-mounted. Opts: (null)
root@android:/ #android_work: sent uevent USB_STATE=DISCONNECTED
android_work: sent ueventUSB_STATE=CONNECTED
android_work: sent ueventUSB_STATE=DISCONNECTED
android_work: sent ueventUSB_STATE=CONNECTED
(正常启动没有红色这几行,非正常启动里面有这几行)
mcu_input_drv_opendo nothing inode:d1227690, file:d53fb460
android_work: sent uevent USB_STATE=DISCONNECTED
android_work: sent uevent USB_STATE=CONNECTED
android_work: sent uevent USB_STATE=DISCONNECTED
android_work: sent uevent USB_STATE=CONNECTED
(正常启动有红色这几行,非正常启动里面没有这几行)
------------[cut here ]------------
WARNING:at arch/arm/plat-mxc/clock.c:63 clk_disable+0x44/0x8c()
clockenable/disable mismatch! clk  ipu1_clk
Moduleslinked in:
[<c0054e84>](unwind_backtrace+0x0/0x138) from [<c008f5dc>](warn_slowpath_common+0x4c/0x64)
[<c008f5dc>](warn_slowpath_common+0x4c/0x64) from [<c008f688>](warn_slowpath_fmt+0x30/0x40)
[<c008f688>](warn_slowpath_fmt+0x30/0x40) from [<c0070fa8>] (clk_disable+0x44/0x8c)
[<c0070fa8>](clk_disable+0x44/0x8c) from [<c02e6cfc>] (mxcfb_set_par+0x688/0x820)
[<c02e6cfc>](mxcfb_set_par+0x688/0x820) from [<c02d5420>] (fb_set_var+0x124/0x290)
[<c02d5420>](fb_set_var+0x124/0x290) from [<c02d5898>] (do_fb_ioctl+0x30c/0x5d0)
[<c02d5898>](do_fb_ioctl+0x30c/0x5d0) from [<c0140ba0>] (do_vfs_ioctl+0x80/0x54c)
[<c0140ba0>](do_vfs_ioctl+0x80/0x54c) from [<c01410a4>] (sys_ioctl+0x38/0x5c)
[<c01410a4>](sys_ioctl+0x38/0x5c) from [<c004d900>] (ret_fast_syscall+0x0/0x30)
---[ endtrace 08cc01c35d331764 ]---
panelsize = 800 x 480
pixel clk= 27000000
usespecial clk parent
panelsize = 1280 x 720
pixelclk = 74250000
tryipu internal clk
tryipu ext di clk
imx-ipuv3imx-ipuv3.1: IPU DMFC DP HIGH RESOLUTION: 1(0,1), 5B(2~5), 5F(6,7)
ERROR: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v4l2 capture: slave not found!

ERROR: HDMI is not ready!
asoc: can't open platform imx-hdmi-soc-audio.0
(正常启动没有红色这几行,非正常启动里面有这几行)

panel size = 1280 x 720
pixel clk = 74250000
try ipu internal clk
try ipu ext di clk
(正常启动有红色这几行,非正常启动里面在上面)

[ep9851_task] EP9851: Signal Valid
[ep9851_task] EP9851: HDMI
[ep9851_task] EP9851: AVI Chg
EXT4-fs (mmcblk0p7): re-mounted. Optsnull)
//重新挂载,消耗时间很长,正常启动没有这条
[ep9851_task] EP9851: VMute Dsb
warning: `zygote' uses 32-bit capabilities (legacy support inuse)
//在此等待的时间大约有8秒
request_suspend_state:wakeup (3->0) at 26857698672 (1970-01-02 00:00:10.923768334 UTC)
cpufreq_interactive_input_connect:connect to imx-uart-input
cpufreq_interactive_input_connect:connect to max11801_ts
acc_open
acc_release
ehci_fsl_bus_resumebegins, Host 1
ehci_fsl_bus_resume ends, Host 1

in test mode, but singlestep NOT on
in test mode, but singlestep NOT on
in test mode, but singlestep NOT on
in test mode, but singlestep NOT on
in test mode, but singlestep NOT on
in test mode, but singlestep NOT on
ehci_fsl_bus_resumebegins, DR
in test mode, but singlestep NOT on
(正常启动没有红色这几行,非正常启动里面有这几行)

ehci_fsl_bus_resume begins, DR
init: sys_prop: permission denied uid:1003  name:service.bootanim.exit
(正常启动有上面这几行,非正常启动里面没有这几行)
ehci_fsl_bus_suspendbegins, Host 1
ehci_fsl_bus_suspendends, Host 1
init: sys_prop:permission denied uid:1003 name:service.bootanim.exit
(正常启动没有红色这一行,非正常启动里面有这一行)
root@android:/#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飞思卡尔的开发板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

网友A:
还有你使用的是android的哪个版本?

楼主:
你好,是公司自己设计的板子,不过是参考开发板设计的,android是4.2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使用的是android的哪个版本?

另外如果加上硬盘,每次都能启动,在Freeing init memory: 252K处停留2~3秒就能够启动,如果没有加上硬盘,就像上面所说的,大概连续10次有2到3次运行不了,并且在在Freeing init memory: 252K处停留至少5秒到7秒才能启动。请问这是啥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如果加上硬盘,每次都能启动,在Freeing init memory: 252K处停留2~3秒就能够启动,如果没有加上硬盘 ...

楼主你好,这里你是将images都烧写到哪个flash上的,SD卡还是别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如果加上硬盘,每次都能启动,在Freeing init memory: 252K处停留2~3秒就能够启动,如果没有加上硬盘 ...

你这里加的是什么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你是将images都烧写到哪个flash上的,SD卡还是别的呢?

FSL工程师,你好,images都烧写到EMMC中的,这里加的是sata硬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FSL工程师,你好,images都烧写到EMMC中的,这里加的是sata硬盘。

既然你的images是烧写到emmc中的话,这里就不用添加硬盘了。你烧写images到emmc中,然后就是从emmc启动了。如果你要是想从SATA启动的话,就要有另外的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的images是烧写到emmc中的话,这里就不用添加硬盘了。你烧写images到emmc中,然后就是从emmc启动了 ...

你好,我们是从emmc启动的,sata只是作为一个辅助的存储,不从SATA启动的,关键是现在不需要连接SATA硬盘,就会出现以上错误,停留在Freeing init memory: 252K启动不了,但又不是每次都启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的images是烧写到emmc中的话,这里就不用添加硬盘了。你烧写images到emmc中,然后就是从emmc启动了 ...

我这边刚刚测试了一下,连续启动在第56次的时候,发现就启动不了了,停留在Freeing init memory: 252K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们是从emmc启动的,sata只是作为一个辅助的存储,不从SATA启动的,关键是现在不需要连接SATA硬盘 ...

楼主你好,请问你u-boot中的环境参数是如何设定的,能否发给我看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u-boot中的环境参数是如何设定的,能否发给我看一下呢? ...

MX6Q SABRESD U-Boot > print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ipaddr=192.168.1.103
serverip=192.168.1.101
netmask=255.255.255.0
loadaddr=0x10800000
rd_loadaddr=0x11000000
netdev=eth0
ethprime=FEC0
splashimage=0x30000000
splashpos=m,m
lvds_num=1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fastboot_dev=mmc3
bootcmd=booti mmc3
ethact=FEC0
另外在Device/fsl/sabresd_6dq/BoardConfig.mk文件中包含了内核参数
BOARD_KERNEL_CMDLINE :=console=ttymxc3,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lcd,AT070TN94-WVGA,if=RGB24,bpp=32 video=mxcfb1:dev=hdmi,1920x1080M@60,bpp=32 video=mxcfb2:off fbmem=10M fb0base=0x27b00000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3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u-boot中的环境参数是如何设定的,能否发给我看一下呢? ...

FSL工程师,你好,请问找到这个解决方法或者思路了吗?

网友B:
至此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此按下

你好,请问你有啥解决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有啥解决方法吗?

楼主你好,我看你u-boot的设置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里你测试的连续启动在第56次的时候,发现就启动不了了,停留在Freeing init memory: 252K处。请问在这里停留多长时间?还有你能否把这次停下来的**文件发给我一下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看你u-boot的设置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里你测试的连续启动在第56次的时候,发现就启动不了 ...

你好,就是一直停留在Freeing init memory: 252K,android系统启动不了,**文件在我上传的附件中。Freeing init memory: 252K上面的**文件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就是一直停留在Freeing init memory: 252K,android系统启动不了,**文件在我上传的附件中。Free ...

楼主你好,你给的附件打不开,你能重新发给我一下停留在Freeing init memory: 252K的**文件吗?

网友C:
我也是imx6自制板子运行到Freeing init memory: 244K就down掉了,spi flash启动uboot,sd卡下载系统镜像~~ 有解决办法吗???  据有人怀疑系统镜像烧的不对,但是有不对在哪里呢?哪里需要修改呢??

网友D(2014-11-06):
没结论,这怎么也叫已解决啊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欢迎 继续在这里讨论交流哈~~

网友E(2015-04-17):
关注一下,我的遇到了Freeing init memory不能往下执行的情况,能说下你怎么解决的么?......

网友F(2016-06-20):
怎么解决的能挂上来吗,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