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安装Freescale codewarrior V5.1 软件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9-28):
您好:

安装Freescale codewarrior  V5.1 运行起来感觉很卡,打开软件都要等10多秒........

请问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同一个安装光盘,在同事电脑运行顺畅。

网友A:
同一个光盘在2台机器上表现不同,那估计是楼主的电脑性能不行或者杀毒软件在搞鬼吧。

网友B:
楼主你好
CodeWarrior5.1版本不应该这么卡的
要不你重新安装一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CodeWarrior5.1版本不应该这么卡的
要不你重新安装一次试试

您好,安装过两次了。。。都还这样,太着急人了····改一下程序,编译又要等10多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光盘在2台机器上表现不同,那估计是楼主的电脑性能不行或者杀毒软件在搞鬼吧。
...

恩恩,用360查杀过了···一大块这软件,电脑缓存就会被占用近1个G`````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安装过两次了。。。都还这样,太着急人了····改一下程序,编译又要等10多秒··· ...

这个主要和电脑有关呢,你安装其他软件是否也会这么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要和电脑有关呢,你安装其他软件是否也会这么慢呢?

您好,不会啊····其他软件比它还大,就这个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我安装的问题?安装需要什么注意事项吗?

网友C:
楼主电脑配置贴出来看下呢?

网友D:
应该是电脑的问题,我的安装和编译都挺好用的

网友E:
楼主你好
你也可以将此问题按照帖子   飞思卡尔申请样片与购买的论坛VIP通道开通了,小伙伴速来!   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如果你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右侧图标完成注册。
如果你已有飞思卡尔官网账号,可以点击申请SR按钮:右侧图标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最好使用英文详细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以便国内外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E:
由于长时间未回帖,所以先把你的帖子标示成已解决了。
如果有空还请配合我们按照论坛置顶帖: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描述操作

网友F(2016-07-27):
楼主可以发安装包给我下吗370721375@qq.com  楼主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