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F411与STM32L0系列功耗问题

楼主(2014-09-28):
STM32F411系列的run mode是100uA/MHz,STM32L0系列的run mode是139uA/MHz,L0不是超低功耗系列?这是为啥?哪位能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还有如何才能联系上ST的技术支持,有联系方式更好,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应该看清楚是uA/MHz. 是和运行的主频由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应该看清楚是uA/MHz. 是和运行的主频由关系的。

那两个系列的芯片运行在同一频率下,F411的功耗不是要比L0的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两个系列的芯片运行在同一频率下,F411的功耗不是要比L0的低?

:)
低也很正常;
比如最新的F7主频这么高,要是同样uA/MHZ,那功耗就很大了;
同一个F0系列的对比下看看,比如030,051,072;

技术支持,看置顶的帖子,有官方的合作伙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也很正常;
比如最新的F7主频这么高,要是同样uA/MHZ,那功耗就很大了;
同一个F0系列的对比下看看, ...

谢谢斑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也很正常;
比如最新的F7主频这么高,要是同样uA/MHZ,那功耗就很大了;
同一个F0系列的对比下看看, ...

斑竹,那L0的超低功耗特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哪?

楼主:
引用 楼主:
斑竹,那L0的超低功耗特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哪?

斑竹,我找到答案了,我看到的数据跟官网的数据不一致,我看到的数据是来自研讨会上发的纸质产品选型手册(139uA/MHz),里面的数据跟官网上的数据(87uA/MHz)不一样,这个很奇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斑竹,我找到答案了,我看到的数据跟官网的数据不一致,我看到的数据是来自研讨会上发的纸质产品选型手册 ...

ST的数据手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