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简单问题求解

楼主(2014-09-28):
用单片机扩展外部RAM时,单片机的地址线,数据线 和 RAM芯片的地址线,数据线连接时可不可以随便接,比如单片机的A0接RAM的A2,等等。
我是这样理解,理论上我第一次随便接好后就把线固定不动,单片机向外部RAM写一个地址(比如0x1234)由于地址线不对应,所以RAM收到的实际地址并不是0x1234有可能是0x8880,但是下一次单片机读取刚才存储的那个0x1234地址的数据时。RAM的地址依然是0x8880,所以是可行的。
同样的道理,数据线乱接也可以。

我做了实验好像没啥问题。但是我想问1,这样连接并且画出PCB来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2,电脑的RAM 或者手机之类的RAM,厂家也是随便接的么?

网友A:
这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如果你有硬件上的通信模块,那么就需要固定连接,比如串口,I2c,SPI等,如果没有,那只能通过软件模拟,那么接在那个口上就无所谓了!

网友B:
随便接可以,只是不方面编程及阅读而已

网友C:
接是可以工作的
但她也不是那个他了

那编译的HEX代码需要转换才能正常运行的

好比两个人的名字换了,但别人不知道,结果可想而知

网友D:
乱接也能工作,不过最好规矩一点设计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是可以工作的
但她也不是那个他了

RAM没关系,HEX不需要处理就可以

网友E:
处理过是可以的,80年代一些日本进口设备就是打乱外置ROM的地址线来加密的。
但只要硬件理清地址线的转换关系,对代码进行相应的处理也是可以解密的。。。

网友F:
容量呢?不会超么

网友G:
只要接好了不再变动,那么地址就是固定的,只不过是地址映射变了,将原来连续的空间打散成了离散的了。
可能会增加寻址时的开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AM没关系,HEX不需要处理就可以

HEX不需要处理吗,

烧录的时候,烧录器也要对应修改才可以

楼主:
今天再次试了一下,乱接地址线和数据线对使用没有任何影响。数组存取地址还是按照0000-ffff顺序的。单片机只管按照有规律的地址读写。RAM内部自己转换的。

网友H:
可以是可以,这样即增加了软件编程困难,也要多点用一定的程序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EX不需要处理吗,

烧录的时候,烧录器也要对应修改才可以

你什么时候见过烧RAM的?

网友I:
可以,专业术语叫“EBI加扰”

网友J:
SRAM可以。DRAM,那就看情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什么时候见过烧RAM的?

我有说烧录RAM吗
我是指外部FLASH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说烧录RAM吗
我是指外部FLASH

这个贴子从头到尾大家都是在讨论RAM,就你冒出一个FLASH.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贴子从头到尾大家都是在讨论RAM,就你冒出一个FLASH.

:L
确实,没有太注意:

网友K:
扩展的RAM的地址和数据线可以随便接,斡0年代初时就这样了,好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