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个DMA的问题

楼主(2014-09-28):
DMA 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传输错误呢?有遇到过的么,举个例子吧!
另外,我在调试的时候DMA传输完成标志置位后若不清除,dma中断还是会进入的,但是如果通道传输错误标志置位后,dma中断还会进入么?

网友A:
不同的芯片可能实现的不一样。
但有发生错误,不管后面是否有完成中断,都表示出错了,这个完成没有意义。
最好的作法是出错以后,停止DMA,再做善后处理。
对于MCU,DMA出错多是buffer设置错误了。

网友B:
1、DMA传输完成标志置位后若不清除,dma中断还是会进入的;
   那就清楚标志位;
2、但是如果通道传输错误标志置位后,dma中断还会进入么?
   看看有没有DMA传输出错中断源,有的话就开启这个中断,出错后再配置下D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芯片可能实现的不一样。
但有发生错误,不管后面是否有完成中断,都表示出错了,这个完成没有意义。
...

我现在的问题是DMA在传输到CNDTR=0X001F的时候就出错了,不明白为啥传到中途就挂了!不知道该怎么找原因了!buffer设置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DMA传输完成标志置位后若不清除,dma中断还是会进入的;
   那就清楚标志位;
2、但是如果通道传输错误 ...

我的应用是通过DMA不断向DAC送数据,数据源内存是向系统申请的,需要在DMA中断中释放,每次传输完成后进DMA中断。想知道现在该怎么排查!

网友A:
停止DMA,释放数据,next

楼主(2014-11-10):
引用 网友A:
停止DMA,释放数据,next

我的应用中是不断地通过DMA向DAC传送音频数据,所以DMA不能停!由于程序占用内存(RAM)比较多,优化了一下内存占用,竟然没有这个问题了,难道内存超出了会影响DMA传输!!!后面也就没再找其他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