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 使用stm32f103的自带IRDA功能

楼主(2014-09-28):
想使用stm32自带的IRDA功能,只接收红外解码信号,不发射。
现在电路接法是红外接收头数据输出引脚接至stm32的串口3的RX(PB11)引脚。下图是红外接收头解码后的波形。
程序是参照例程配置的。可是USART3串口中断接收回来的数据都不对呢。
请教一下,大致是哪里出问题了?
比如红外解码后的看到的数据串是:9ms低,4.5ms高,地址码0x00,地址反码0xFF ,控制码0x18,控制反码0xe7.
1、请问一下stm32的IRDA模块处理后最后串口收到是一个数据?还是4个数据?
2、网上说是要分频?是哪里分频?IRDA正常模式,已经把GTPR设为0x01了。

IRDA接收数据

IRDA接收数据

楼主:
是NEC编码格式。

楼主:
持续按键后的重复码,stm32自带动IRDA也可以自动解码吗?

重复次数

重复次数

网友A:
应该是时钟源要分频吧;

红外这块不熟悉,支持下,希望大神出来解答;

@虚幻的是灵魂 :他在干电机控制
十年了,你现在在干什么行业呀,大佬

楼主:
内部自带IRDA功能没成功。改用外部中断检测电平时间长度的方法了。

网友B(2015-05-28):
请问你用的STM32内部的irDA弄好了没,我也在弄,求大神赐教

网友C(2017-05-25):
刚好我在做irda的模拟通信,因为没舍得买irda收发器
这个坟贴,估计楼主也不需要了,不过我还是回答一下吧,以后搜索到的可以参考
楼主的收到的是红外遥控器的遥控码:引导码9ms低电平4.5ms高电平
但是irda是串行通信的你要明白,这是有区别的
给你上个图

网友D:
问下楼上,STM32自带的IRAD功能可以直接拿来做红外发射么

网友E(2017-08-10):
引用 网友C:
刚好我在做irda的模拟通信,因为没舍得买irda收发器
这个坟贴,估计楼主也不需要了,不过我还是回答一下吧 ...

收发器很贵吗?另外模拟通信怎么做,这是什么软件的截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收发器很贵吗?另外模拟通信怎么做,这是什么软件的截图?

示波器截图,收发器不贵10元以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上,STM32自带的IRAD功能可以直接拿来做红外发射么

可以的,有irda模式

网友F(2019-06-26):
引用 网友C:
刚好我在做irda的模拟通信,因为没舍得买irda收发器
这个坟贴,估计楼主也不需要了,不过我还是回答一下吧 ...

请教一下。我最近也是看到32串口的红外功能,32的红外功能,是不能解NEC编码的是吧。咱们平常使用的遥控器发出的是NEC编码,是不能够用32的IRDA直接解析出来吧

网友C(2024-05-17):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我最近也是看到32串口的红外功能,32的红外功能,是不能解NEC编码的是吧。咱们平常使用的遥控 ...

是的,STM32的红外接口是IRDA的SIR版本,是数据传输接口,3/16码。
楼主说的其实并不是IRDA
因为他提到了引导码啥的,其实是红外遥控信号。红外遥控信号的波形就是楼主发的那个截图
我第一张图那个是IRDA的波形图,IRDA和红外遥控不一回事的。
STM32的IRDA也不能解红外遥控。

楼主等了你10年,总算把问题解决了,我替楼主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