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503 配置问题

楼主(2014-09-28):
config 1 和config2 配置完以后  LVP   配置完在 configuration bits 里面还是没有改变,
不解...求指教....

楼主:
。。。高电压编程 - -! 搞错了:funk:

网友A:
你不是已经选了  configuration  bits  set   in   code 了么

这样就以代码中的为准了

也就是说这两种配置方式是二选一  而不失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