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ultisim 10仿真问题

楼主(2014-09-28):
各位坛友好
在用Multisim10仿真一个电路,如图,按照图中开关放置的位置,应该是U1关闭,U2开启吧,可是仿真的结果是U2没有开启,节点7的电压是3.3V,节点10的电压为0,请教各位坛友,是我的电路有问题还是我的分析有问题,恳请各位不吝赐教,在此先行谢过!

楼主:
各位大仙,为何无人出来解答呢?难道这个问题太幼稚了吗?

网友A:
你把100k换小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100k换小点试试

谢谢T叔,对您无限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