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4-09-28):
自己设计了一个电压转换电流输出电路 输入+/-0.5v信号输出电流信号 :Io=Vi(200/47)/5.1=0.834Vi
在实际测量中如果RL直接接地测得电流 符合上述公式,但是输入信号 0.05v时负载电阻RL接成20电阻的时候 输出电流跟理论电流就相差5MA了,这时测得运放的正向输入端 跟负向输入端的电压不相等 。是不是我的电流设计哪里出现了问题,请大家给指点指点

楼主:
怎么一个回复的也没有啊

楼主:
怎么没有回复呢

网友A:
末级的三极管为啥没偏置?

网友B:
仿真的时候可以吗?

网友C:
是不是三极管没有工作在线性区呀!

楼主:
仿真的时候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的时候可以吗?

仿真的时候可以的

网友D:
可能是OP07的共模输入限制的结果,换用轨对轨输入/输出的运放测试看下。
个人是建议分两级来做,采样一级,然后输出扩流一级。

楼主:
问题找到了,把200k 47k 电阻都换了就好了 换成了%0.5的就好了  是电阻不匹配的问题造成的电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