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EC11编码器调节输出pwm频率与占空比

楼主(2014-09-28):
如题,怎么用旋转编码器来调节输出PWM的频率与占空比?算角速度?算位移?(当然方向肯定是要的),求各位指导!!!

网友A:
旋转编码器的占空比是根据和他连接的齿轮的转速决定的 一般转一圈能有几百个脉冲。
你要算角速度直接做一个定时器 定时一定的时间 计算脉冲个数就行了
如果你想要方向的话  可以选择两项的编码器 能输出A B两项脉冲 通过脉冲的相位差 可以计算方向和位移(如果你不转弯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编码器的占空比是根据和他连接的齿轮的转速决定的 一般转一圈能有几百个脉冲。
你要算角速度直接做一个 ...

可能我说的不够仔细,呵呵,还是谢谢你,我想说的是单片机的icp捕获,然后控制单片机输出PWM的占空比与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