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如何用CW PE做个闪灯程序(已解决)

楼主(2014-09-28):
单独点灯我会用PE做,单独开TIMER也会,但是要开启TIMER闪灯如何用PE做呢 大虾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在Event.c里找到你的timer中断服务子函数,并在里面添加翻转小灯的语句。

楼主:
哦 不能直接用PE操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不能直接用PE操作吗

只要使能timer中断,那么PE就会在Event.c里生成一个timer的中断子函数。
此时你可以将PE生成的翻转IO函数移到中断子函数里就成了。

网友A:
你可以将PE生成的翻转IO口函数(比如Bit1_NegVal)移动到timer 中断子函数里。
几乎全是PE生成的代码,只是需要根据你的需求调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太详细了 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太详细了 不错

楼主你好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还请配合我们按照论坛置顶帖本论坛中结帖方式说明操作结帖: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不能直接用PE操作吗

PE真是我见过最方便的软件工具了,很多函数PE自动就生成了。
我只需要根据需求调用就行了。

网友C:
楼主你好
请问此问题解决了吗,如果尚未解决欢迎继续讨论。
由于长时间未回帖,所以先把你的帖子标示成已解决了。
如果有空还请配合我们按照论坛置顶帖: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描述操作

网友D(2017-10-13):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将PE生成的翻转IO口函数(比如Bit1_NegVal)移动到timer 中断子函数里。
几乎全是PE生成的代码,只是 ...

你好,怎样在PE工程工程中手写一个中断函数呢?
#pragma CODE_SEG __NEAR_SEG NON_BANKED    //中断函数置于非分页区内.
void interrupt VectorNumber_Vportad KEY_WAKEUP_ISR(void)
{
        PIFAD_PIFADH0 = 1U;
        PTS_PTS3 = ~PTS_PTS3;
        PTS_PTS4 = ~PTS_PTS4;
        PTS_PTS5 = ~PTS_PTS5;
}
#pragma CODE_SEG DEFAULT   //后续代码置于默认区域内.
这个KWAD外部中断函数在PE工程无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