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9-28):
ce, vi, se, ic, ev
出现这种错误,PK3Err0040: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晶振没有问题,用示波器看过了。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看你的配置,提示这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配置,提示这么明显

_FBS(RBS_NO_RAM&BSS_NO_FLASH&BWRP_WRPROTECT_OFF);
_FSS(RSS_NO_RAM&SSS_NO_FLASH&SWRP_WRPROTECT_OFF);
_FGS( GSS_HIGH&GWRP_OFF );
_FOSCSEL(FNOSC_PRIPLL& IESO_OFF);
_FOSC(FCKSM_CSDCMD & OSCIOFNC_OFF & POSCMD_HS );
_FWDT(FWDTEN_OFF);
_FPOR(FPWRT_PWR128);
这样配置,没问题吧

网友B:
什么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片子?

dsPIC33fj256gp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