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低功耗模式(已解决)

楼主(2014-09-28):
(无正文)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进的是哪种低功耗模式?

楼主:
除了RUN的其他模式,在低功耗模式下程序仍然在顺序执行还是停留等待唤醒如VLPS

网友A:
楼主你好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款芯片,先以KL25芯片参考手册KL25P80M48SF0RM为例。
在参考手册“Table 7-1. Chip power modes”表格最后“Normal recovery method”那列有写出程序是继续执行还是复位。
标注:
Wakeup Reset的程序会复位而非顺序执行
其他是顺序执行的。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此问题解决了吗,如果尚未解决欢迎继续讨论。
由于长时间未回帖,所以先把你的帖子标示成已解决了。
如果有空还请配合我们按照论坛置顶帖: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描述操作

网友C(2014-11-10):
飞思卡尔的S12ZVM的低功耗模式其实就是SLEEP模式,但其SLEEP模式又分两种,一种SLEEP时,晶振在跑,另一种又不跑。不跑的功耗更低。    但不管哪种SLEEP模式,其实都是暂停。     RAM中的数据还都在,唤醒后MCU都会继续往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