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K6 的PB7管脚

楼主(2014-09-28):
   利用PB7 管脚做一个软复位脚,但是设置完成后没有输出, 隔壁的PB6脚却有输出 ,把程序换到stm32f051上却可以产生信号, PB7是个需要特殊配置的管脚吗?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RCC_AHBPeriph_GPIOC|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7|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7 ); 无输出

楼主:
说错了 , 换成PB6就可以输出,PB7却无法输出....奇怪

网友A:
从 MCU 看设置上, PB7 和其他 IO 口没有什么区别。
可能是,由于 PB7 连接到复位脚了, 一旦输出复位信号, MCU 马上复位,之后 PB7 成为复位后的输入端口了。所以来不及看到复位电平就已经进入复位状态了。相信用示波器应该能够看到脉冲。
手册上提到 NRST 信号内部有个 Filter,就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没有给出这个 Filter 要多久。

网友B:
看资料PB7没啥特别,是不是看DATASHEET引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