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通信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4-09-28):
大家好,本人最近在学习DSP28335,在CAN通信时遇到了点问题,CAN 收发都调试成功了,但是总觉得程序不够完善,想请教下各位。

1、没有错误处理机制,所以我查了一些资料,现在加了个总线关闭时初始化ECan的操作,还没调试,不知道这样处理是否可行。另外想问下,还由其他必要的系统中断和邮箱中断要处理吗? 例如邮箱超时等。
Code :

//系统中断
interrupt void ECAN0INTA_ISR(void)  // eCAN-A
{
    struct ECAN_REGS ECanaShadow;

    do{
        ECanaShadow.CANGIF0.all=ECanaRegs.CANGIF0.all;
    }while(ECanaShadow.CANGIF0.all & 0x3FF00 == 0x00000000);

    //总线关闭
    if(ECanaShadow.CANGIF0.bit.BOIF0==1){
        InitECan();
        Msg0x440.configMbx(&Msg0x440);
        Msg0x100.configMbx(&Msg0x100);
        Msg0x200.configMbx(&Msg0x200);
    }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9;
    EINT;
    // Next two lines for debug only to halt the processor here
    // Remove after inserting ISR Code
    //asm ("      ESTOP0");
    //for(;;);
}

//邮箱中断:16号和17号邮箱接收
interrupt void ECAN1INTA_ISR(void)  // eCAN-A
{
  // Insert ISR Code here
    //If mailbox n contains a received message, bit RMP[n] of this register is set
    struct ECAN_REGS ECanaShadow;

    do{
        ECanaShadow.CANRMP.all=ECanaRegs.CANRMP.all;
    }while(ECanaShadow.CANRMP.all & 0xFFFF0000 == 0x00000000);

    if(ECanaShadow.CANRMP.bit.RMP16==1){
        ECanaRegs.CANRMP.all=0x00010000;

        Msg0x100.BYTE[0]=ECanaMboxes.MBOX16.MDL.byte.BYTE0;
        Msg0x100.BYTE[1]=ECanaMboxes.MBOX16.MDL.byte.BYTE1;
        Msg0x100.BYTE[2]=ECanaMboxes.MBOX16.MDL.byte.BYTE2;
        Msg0x100.BYTE[3]=ECanaMboxes.MBOX16.MDL.byte.BYTE3;
        Msg0x100.BYTE[4]=ECanaMboxes.MBOX16.MDH.byte.BYTE4;
        Msg0x100.BYTE[5]=ECanaMboxes.MBOX16.MDH.byte.BYTE5;
        Msg0x100.BYTE[6]=ECanaMboxes.MBOX16.MDH.byte.BYTE6;
        Msg0x100.BYTE[7]=ECanaMboxes.MBOX16.MDH.byte.BYTE7;
    }

    if(ECanaShadow.CANRMP.bit.RMP17==1){
        ECanaRegs.CANRMP.all=0x00020000;

        Msg0x200.BYTE[0]=ECanaMboxes.MBOX17.MDL.byte.BYTE0;
        Msg0x200.BYTE[1]=ECanaMboxes.MBOX17.MDL.byte.BYTE1;
        Msg0x200.BYTE[2]=ECanaMboxes.MBOX17.MDL.byte.BYTE2;
        Msg0x200.BYTE[3]=ECanaMboxes.MBOX17.MDL.byte.BYTE3;
        Msg0x200.BYTE[4]=ECanaMboxes.MBOX17.MDH.byte.BYTE4;
        Msg0x200.BYTE[5]=ECanaMboxes.MBOX17.MDH.byte.BYTE5;
        Msg0x200.BYTE[6]=ECanaMboxes.MBOX17.MDH.byte.BYTE6;
        Msg0x200.BYTE[7]=ECanaMboxes.MBOX17.MDH.byte.BYTE7;
    }

  //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this PIE group,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9;
   EINT;
  // Next two lines for debug only to halt the processor here
  // Remove after inserting ISR Code
  //asm ("      ESTOP0");
  //for(;;);

}

2、CAN的断电模式是否只在器件要进入低功耗模式时用到?

网友A:
看你的需要了,复杂的接收中断,来接收数据

网友B:
一直没机会用过CAN总线   表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