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探测植物含水量

楼主(2014-09-28):
植物脱水过程中   需要探测含水量  有啥好办法实现呢

网友A:
水分仪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分仪可以吗

使用环境恶劣  ,,,最好是某种物美价廉的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环境恶劣  ,,,最好是某种物美价廉的传感器

物质成分测量,有难度,物美价廉的传感器估计没有.

水的介电常数有80,比一般材料大很多,可以利用这个原理,估计难度应该也不小.

网友C:
利用水有电阻的特性,用比较器就可以简单的实现。

网友D:
称重法最简单、便宜,但不够自动化。

网友E:
你的测试条件不够细化,是动态在线测试,还是静态离线测试,精度多少,工件多大,有时间限制吗?说清楚了才好寻找合适的方法

网友F:
应该是木材自动烘干
见过用“专家系统”来搞的,输入条件:木材种类、重量……实时检测温度、出风口湿度……综合起来决定加热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水有电阻的特性,用比较器就可以简单的实现。

当前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测得是烟叶的烟筋  效果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称重法最简单、便宜,但不够自动化。

也想到了称重   不过操作起来确实需要太多人为干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测试条件不够细化,是动态在线测试,还是静态离线测试,精度多少,工件多大,有时间限制吗?说清楚了才好寻 ...

多谢T叔提醒晚辈

:是在线测量   精度为0.1(百分比)   测量的对象是在烤房中烘烤的烟叶上的烟筋    是从青烟一直烤到黄烟,大约一周时间不间断测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T叔提醒晚辈

:是在线测量   精度为0.1(百分比)   测量的对象是在烤房中烘烤的烟叶上的烟筋    是 ...

参考一下原来人工是怎么检测的,再作改进,这样较有把握.

有一种测法: 取少量样品,粉碎后盛一容器内,用一较大的平面电极测一个平均电阻.然后查表修正.缺点就是每次都要损耗一些原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前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测得是烟叶的烟筋  效果不是很好

找出不好的原因作改进.
可能是烟筋有粗细,细的部位容易干燥.
改进一下: 粉碎后测平均阻值.
86年浙江毛纺厂有个项目,要测收购的黄麻原料的潮湿度.俺用的方法就是取一段麻皮切碎后盛一容器内,压上一固定重物,然后用探针测阻值,多点测试后取一平均值.再与称重法作比对,标定出一个修正数据表.

网友G:
除了称重法之外, 都需要有很漫长的测试过程来修正算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前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测得是烟叶的烟筋  效果不是很好

利用水的介电常数测水的含量,从原理上看,比电阻法更合理。
介电常数测量法,就是测电容。不需要电极,而且不管水的位置在那里,全部都能够测量到。
当然也需要建立专家库。

网友H:
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采用核磁共振,在完全不破坏测试物的情况下可立即获得水份数据,测试过程大概需要几分钟

网友I:
还有一个办法,用微波炉,固定量的烟叶,加一定功率的微波,用红外看其温度上升情况。水分越多,温升越小,水分越少,温升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出不好的原因作改进.
可能是烟筋有粗细,细的部位容易干燥.
改进一下: 粉碎后测平均阻值.

谢谢T叔的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除了称重法之外, 都需要有很漫长的测试过程来修正算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木材自动烘干
见过用“专家系统”来搞的,输入条件:木材种类、重量……实时检测温度、出风口湿度… ...

是烟草  质地太软   没法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采用核磁共振,在完全不破坏测试物的情况下可立即获得水份数据,测试过程大概需要 ...

使用环境略恶劣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一个办法,用微波炉,固定量的烟叶,加一定功率的微波,用红外看其温度上升情况。水分越多,温升越小, ...

是实时测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烟草  质地太软   没法量化

几年前有厂家找我们仿制微波烤烟叶系统,超快速……(仿制就表示别人已经有成品了。不过没谈成)
至于烟农自己用的那种,还是传统怎么搞就怎么搞吧,最多实时检测一下温度、湿度、工作时间,供远程指导

网友H:
实时称重测试系统可以

网友J:
电容法测量啊。水分的多少会影响电容值得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容法测量啊。水分的多少会影响电容值得大小。

能详细的说下嘛

网友K(2018-01-24):
几年前的帖子了,楼主现在做出来了么,刚好我想想做个微波测水分的能不能分享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