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小i解惑之一:使用死循环陷阱

楼主(2014-09-28):
好久没来单片机板块了。最近在深入研究单片机。所以给大家解惑之一就有了。
c语言pc版本程序是可以正常退出的。为什么单片机就需要加一个死循环在程序结束呢?
如果不加又是什么表现呢?

如果加死循环,程序结束就停住了。不加,常规认为会跑飞。但事实上用keil的人都会发现是复位,为什么是复位后续解答。

测试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t main()
{
        int x = 5;
        int y = 6;
        while(x+y != 11);
        return 0;
}
这事一个测试单片机是否能正常执行加法的程序。使用keil来编译。debug的时候输出汇编

图片是汇编和c的混合输出。
这里我没有添加startup.s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代码生成。在程序的下方。然后启动后首先跳转过去执行内存初始化。
这样粉色框显示内存已经全部初始化。并且sp=7,预留了7个0.
此时,执行绿线跳转到main函数开始执行用户代码。最后ret,这时候ret会将sp最初预留的0弹入pc中。于是重新从0开始执行代码
复位就这么产生了。所以很多人遇到没有死循环陷阱的程序会无限复位。
无限复位是编译器加进来的。不同编译器可能不一样。
你可以考虑在用户程序中改写这7个预留的字节,然后debug一下,就能发现crack的魅力。
上面说的有错误,不再改动,大家知道就好。省得大家说我犯错就销毁证据!!!!
经过后面指点,这个ret的确不需要我说的crack这么麻烦。
我写程序喜欢return 0,所以占便宜了。没遇到跑飞。
原因继续解释。
单片机的寄存器 r0-r7是ram统一编址。这里我没有在中断中使用第二组寄存器,所以sp预留了8个地址。原因是sp++,然后存放内容,对应r0-r7.
所以错误ret的时候,正好弹出了返回值的2个寄存器。我返回0就幸运的复位了。如果你返回值随机的话,恭喜你,中招了。如果你返回了一个函数地址,却不需要参数的,恭喜你,给动态**的人留下一个坑。
继续讨论补充:
sp预留的地址为 已使用的统一编址的寄存器+全局变量。

// 本文是看我的一个徒弟在用虚拟机技术去找程序漏洞后,才考虑放出来的。从简单开始搞。给那些没学汇编的人一个汇编不难的印象。
// 当然,对于return 0 :希望大家能多获得规范编程带来的潜意识的好效果。当然用全局变量后,就没有这种效果了。如果全局变量最后2个字节是0,也会有此效果。
最简单的解法还是while(1);

网友A:
请问:
 main里调用了子程序呢,实际上堆栈指针一般也不是0x07

网友B:
唉,虽然有1~2句汇编没直接看懂,还是理解到了意思。
I哥解惑系列要出了吗;P

网友A:
用软件调试的时候,没有使用的代码全部是NOP指令,当PC跑飞时有极大可能是执行了这些NOP指令了,这样PC会不停的加,最终溢出,而且51对不能识别的指令也当NOP处理,这样就会更快的溢出,最终感觉像复位了

网友A:
实际硬件上运行并非这个样子的

楼主(点评):
硬件听软件的。反汇编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别吓唬人。

网友C:
小i乱谈琴~~~~~~~   :P

本例中,刚好SP=0x07,  RET返回时弹出RAM中 06H-07H之值到PC。

假如你写成 return  m;  则RET返回时弹出RAM中 m之值到PC。

网友C:
上例实在是碰巧~~~~~~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就像ayb_ice所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例实在是碰巧~~~~~~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就像ayb_ice所言~~~~~~

继续解释添加了为什么预留8个地址和如何利用这个陷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main里调用了子程序呢,实际上堆栈指针一般也不是0x07

是不是07,看你需要预留几组寄存器。最多4组。

----------
据讨论,此句欠推敲,应该考虑全局分配的变量。更正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虽然有1~2句汇编没直接看懂,还是理解到了意思。
I哥解惑系列要出了吗 ...

我也就是在玩的过程中记录一些截图。给大家解释一些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07,看你需要预留几组寄存器。最多4组。

这个俺的一个产品程序的反汇编,由于用到大量的全局变量,堆栈指针往后移,由图中可看到,初始化的SP=0xa4;

在主程序中用 return  0;  返回,程序将飞到一个未知的地址~~~~  ;P

网友D:
类似的帖子我马甲好想以前发过。就是flash跑一圈转回来了。小i,最近对单片机有兴趣。不是只玩linux么

楼主(点评):
我的目标是,如果想return,要人工处理返回地址。跑到你想要的位置。

网友E:
玩什么不重要   挣到钱才重要

网友F(点评):
你上面的孩子你认识吗

楼主(点评):
我在研究一个极度保密的任务。

网友G:
这个返回到哪,是可以预设的。

程序执行时,SP的生长是有规律的,不管main调用了多少子函数,调用深度有多大,只要堆栈没给冲破,那么他就不应该影响到进入main时SP所指向的RAM。
所以,在程序启动时,适量给SP预留点空间,不要给全局变量覆盖了,那么就可以预设main函数返回到哪了。

不过,这有神马意义吗?

楼主(点评):
看样你没玩过破解。。。自己挖坑让动态破解的人去跳

网友H:
单片机通常会继续执行下一条指令,即使下一条指令位于没有写入用户程序的存储区域,也将继续执行。为防止出现这种现象,用无限循环停止程序是一种简单的方法。

楼主(点评):
是的。如果再深入一点。如何给动态破解代码的人挖坑?

网友I:
管他呢,能用就好。

网友F:
汇编学得不好,似懂非懂!

网友E:
玩Linux又能咋样,我最近真想去裸奔写单片机程序~

网友J:
稍微玩一下汇编就不会得出这种解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俺的一个产品程序的反汇编,由于用到大量的全局变量,堆栈指针往后移,由图中可看到,初始化的SP=0xa4 ...

嗯。全局变量的确需要预留内存。我继续更正首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返回到哪,是可以预设的。

程序执行时,SP的生长是有规律的,不管main调用了多少子函数,调用深度有多 ...

等你遇到动态**你代码的人一切就有了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J:
稍微玩一下汇编就不会得出这种解惑了,,,,

目的不是这么少。。。。如果我逆序来讲,先把大家迷住。你们就不觉得简单了。

网友K:
看不懂,各位可以說的通俗一點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类似的帖子我马甲好想以前发过。就是flash跑一圈转回来了。小i,最近对单片机有兴趣。不是只玩linux么 ...

你的目标是返回想要的位置 ,是什么意思?

*(FLASH ADDRESS);

这个不能搞定么?

网友L:
不错的帖子,不过没有研究那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错的帖子,不过没有研究那么深

面对初学者的帖子。你多会那么一点就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目标是返回想要的位置 ,是什么意思?

*(FLASH ADDRESS);

不是读写是执行。这样会优雅一点。比如你在代码里有一段不想交付,那就做成二机制放进指定位置。最后ret过去。编译器不知道。阅读的人也看不懂。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是读写是执行。这样会优雅一点。比如你在代码里有一段不想交付,那就做成二机制放进指定位置。最后ret ...

我见过真有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