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除笔记本和固态硬盘密码

楼主(2014-09-28):
在淘宝买了1台二手松下Let's note笔记本,型号是CF-Y9。
另外买了intel 530 120G固态硬盘。
开机后设置了超级密码(不确定是不是叫这个,是第一个,super....),密码17位,然后选了硬盘保护.
在输入密码过程中,有几个字符没有显示*,当时没有在意.认为是系统隐藏.

再次开机就悲剧了,密码无效,笔记本和固态盘都不能用了.

请教高手,笔记本密码可以清除吗? 求教程.
请教高手,固态盘密码可以清除吗? 求教程. 固态盘新的没有数据.

网友A:
BIOS密码可以放电清除,另外固态硬盘也是硬盘,可以用DEBUG强制清除零磁头零柱面零扇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密码可以放电清除,另外固态硬盘也是硬盘,可以用DEBUG强制清除零磁头零柱面零扇区 ...

这个笔记本型号比较新,BIOS密码可能不是靠电池保持的,应该记在主板中了.卖东西的老板不在线,我在等他.

笔记本硬盘密码和台式机加密原理不同,笔记本中sata以后支持新的加密模式,与主板关联之后,厂家也不能解密.
我的固态盘,拿到另外一台笔记本,根本不认识,认为不存在.
硬盘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完全清除的方法,因为没有数据,现在的问题是WIN PE启动以后,diskpart找不到硬盘.

以上我自己的理解,欢迎拍砖,哈哈!

谢谢PowerAnts版主!

网友B:
呵呵 同情下
自己不会弄 我估计你的本子和硬盘就当砖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笔记本型号比较新,BIOS密码可能不是靠电池保持的,应该记在主板中了.卖东西的老板不在线,我在等他.

笔 ...

连硬盘都找不到那肯定没戏了。俺对电脑硬件的认识还是10年前的,落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同情下
自己不会弄 我估计你的本子和硬盘就当砖头了

泪奔,本来明天出差路上用的,火车来回13小时,想搞一下电路图.
这下只能带本书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硬盘都找不到那肯定没戏了。俺对电脑硬件的认识还是10年前的,落后了

我也不懂PC这一块,赶鸭子上架,苦!
卖东西的老板也不献身,真急人.

网友C:
如果是BIOS的密码,这个只能找原厂的手册。

网友D:
也接近10年没有弄过这些了,笔记本全面保护的话据说连厂家也无法完全恢复;
硬盘资料估计要拜拜了,其他的硬件方面应该可以想想办法;
笔记本没有特殊需要的话,不要动那个密码呀

网友E:
这个要看加密程度了,想不让你删掉有的是办法,问问商家吧!

网友F:
硬盘可以重新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看加密程度了,想不让你删掉有的是办法,问问商家吧!

商家指望不上了,这个笔记本没有在国内销售,没有售后,而且我的是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盘可以重新量产。

谢谢!
正在找量产工具,如果有网址,请提供我下载。或者工具名称也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商家指望不上了,这个笔记本没有在国内销售,没有售后,而且我的是二手。 ...

好好研究研究吧,记得发个帖写写过程,我也长长见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
正在找量产工具,如果有网址,请提供我下载。或者工具名称也行。 ...

数码之家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码之家找。

非常感谢!
去数码之家了,正在找。

楼主:
经过几天尝试,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包括用intel官方的Intel_SSD_Firmware_Update_Tool,没能清除固态盘密码,Intel SSD 530固态盘彻底报废。

对较新的笔记本,忘记超级密码,只能通过开机取下BIOS芯片,拷贝一个同型号无密码的BIOS芯片。密码是不可能找到的!卖电脑的老板不错,免费给我拷贝,电脑已快递。

结论:笔记本单纯主机加密码没有什么含义,因为拷贝BIOS之后还能用,保护不了什么东西。
      笔记本硬盘加密码,保护数据很有效,但千万不可忘记密码,否则数据和硬盘一起报废!

网友G:
也就是说,你的固态盘报废了,电脑恢复了。
也许就是17个字符中少几个字符没有输入,你反复试密码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就是说,你的固态盘报废了,电脑恢复了。
也许就是17个字符中少几个字符没有输入,你反复试密码好了。 ...

是的,SSD固态盘确认报废了,好在没有数据。密码肯定不是我原来那17个字符。简单试了几组密码无效,不想花时间了,买个新的算了。
笔记本快递给卖家了,他说可以拷贝BIOS。还没有回来,从原理看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盘可以重新量产。

找了量产工具没有找到,对于新的SSD,量产工具不象U盘那样好找。
现在Intel SSD的量产工具是保密的。量产工具应该可以清除固态盘密码。

下面这些方法,不能清除SSD固态盘密码:
HDD UNLOCK工具
低级格式化
固件刷新

网友H:
你设置17位密码,真牛比,我最多设施6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设置17位密码,真牛比,我最多设施6位。

17位密码不算什么,一句对你有特殊意义的话,稍微变换一下就行了。
6位密码很容易暴力**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17位密码不算什么,一句对你有特殊意义的话,稍微变换一下就行了。
6位密码很容易暴力**的。 ...

呵呵,楼主这变的,记不起来了吧。话说自己的本本天天在手里,谁去碰呢,我连密码都不设置的。

楼主:
不是密码忘记了,那密码没有错过,也不是变换出了问题。
你看我1楼就知道了,是输密码的时候,笔记本确认的,含有另外字符,或者少了几个字符

以后不用这种硬盘密码了,文件用WINRAR加密也很可靠,硬盘也不会报废。

主要是文件加密,笔记本无所谓的,以后开机密码也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