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两种封装的抗干扰A能力感觉相差很大啊

楼主:
ATMEGA8两种封装的抗干扰A能力感觉相差很大啊,  DIP封装的做5A的PWM电流驱动都没事,QFP的开了ADC在主循环里走了几分钟就会跑飞,用LM1117做5V稳压,ADC的端口输入加了1K的电阻和104电容来消除了干扰,还是不顶用啊。而且这干扰就是从ADC引脚进去的,关了ADC就正常。最主要的是我只是开了ADC,没有开PWM等驱动电路,就不出现不规律的死机,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这情况。

楼主(2014-09-28):
测试的时候我打开的是ADC4这一路,其它的路还没测。

楼主:
复位电路

网友A:
两个电路硬件条件一样么?软件是同一个程序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复位电路

这个复位电路运行稳定不??复位脚电压测量有多少?

楼主:
复位电压4.98V,以前没用过QFP封装的,都是用DIP封装的。

楼主:
发现问题了,不是干扰,而是软件上的。我用while查转换结束的标志位ADIF,理论上应该是没问题的。单片机一直在查ADIF,我在程序中没有使用中断,里面有用到定时器中断。可能是在查ADIF时进入的定时器中断,退出来的时候ADIF被硬件清零了,所以就进入死循环。对于ADIF数据手册是这样描述的
Bit 4 – ADIF: ADC 中断标志
在ADC 转换结束,且数据寄存器被更新后, ADIF 置位。如果ADIE 及SREG 中的全局
中断使能位I 也置位,ADC 转换结束中断服务程序即得以执行,同时ADIF 硬件清零。此
外,还可以通过向此标志写1 来清ADIF。要注意的是,如果对ADCSRA 进行读-修改
-写操作,那么待处理的中断会被禁止。这也适用于SBI 及CBI 指令。

网友B(2015-02-10):
引用 楼主:
发现问题了,不是干扰,而是软件上的。我用while查转换结束的标志位ADIF,理论上应该是没问题的。单片机一 ...

你这个问题最后程序是怎么修改的呢?
如果使用ADC中断会不会再时间上与定时器中断冲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最后程序是怎么修改的呢?
如果使用ADC中断会不会再时间上与定时器中断冲突呢 ...

查询启动位,不要查标识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