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转电压,RC取值10倍频率合理吗?

楼主(2014-09-28):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805/14/4083881_138242444.shtml

multisim仿真,1k PWM波;
取R=100k C=1uF明显比R=10k C=1uF波形平滑;但是,实际搭电路(单片机io输出pwm),测得的波形却仍是锯齿波。
R=100k,C=100uF,得到的波形好一点,但是也能看到比较明显的锯齿。但是,RC越大,建立时间越长!
所以,RC究竟该取值多少是合理的,才能得到平滑的直流电压?

网友A:
multisim仿真,1k PWM波;
取R=100k C=1uF明显比R=10k C=1uF波形平滑;但是,实际搭电路(单片机io输出pwm),测得的波形却仍是锯齿波。

这种东西,仿真和实做没啥区别吧?从你的话里感觉相差很大的。
能贴仿真和实做的波形图不?

话说你可以用二阶RC滤波啊,或者有源滤波。不过稳定时间还是短不了的。还有输出的纹波,得看具体要求了。
如果你要求高,可以试试“几乎没有纹波的快速稳定同步PWM-DAC 滤波器”,自己搜下,懒得贴。
不过呢,某种方面考虑,还不如用D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