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R复位,读SYSRSTIV发现是Security violation,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4-09-28):
大家好,我现在测试zigbee收发,发送一段时间之后,代码就会重启。通过检测,发现是Security violation导致的BOR,我想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楼主:
木有人遇到过同类的问题么?

楼主:
Security violation 大致是什么方向的问题导致的掉电复位呢?

网友A:
不哈意思,来晚了。
楼主,你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哈意思,来晚了。
楼主,你用的什么芯片?

MSP430FR57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哈意思,来晚了。
楼主,你用的什么芯片?

zigbee用的是cc2520

网友A:
这个提示,一般是进入了芯片安全区域导致的掉电复位。
之前有过什么操作吗?

楼主(2014-11-05):
引用 网友A:
这个提示,一般是进入了芯片安全区域导致的掉电复位。
之前有过什么操作吗? ...

zigbee发送接口函数中,为了保护SPI不被同时操作,在操作SPI的前后有开关中断的操作。如果去掉这个开关中断的操作,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具体原因暂时还不知道,频繁开关中断或许对芯片有影响吧。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我是利用RTC从LPM3.5模式中唤醒,而实际上,没有唤醒LPM3.5,程序一直复位,原因也是Security violation导致的BOR。您有什么心得吗?  多多指教

楼主(2014-12-30):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我是利用RTC从LPM3.5模式中唤醒,而实际上,没有唤醒LPM3 ...

嗯,已经解决了,当时是因为我有一个无限模块,不断的发送数据,在发送数据,操作spi的过程中有开关中断的操作,也就是说一直在频繁的开关中断。我后来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没有操作spi,也就是不会存在同时操作spi的情况,我把代码中开关中断的操作屏蔽了。这个问题就消失了。

出现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写铁电的方法,去判断你的代码到底是在哪里开始出现这个问题的,一步一步追踪。祝你好运,加油。

网友C(2015-06-29):
你好楼主,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的程序是不定时重启,而且在个别的板子上会有这个问题。比如在A板子上,重启现象很明显,有时一小时出现十几次,但在B板子上从来没出现过。您也是这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