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875功率放大电路典型电路图的疑问

楼主(2014-09-28):
各位大神,我想问一下在这个电路图中,R1,R2,C1的作用还有他们取值应该注意些什么?(例如Vin输入3v 10kHZ该怎么取值)
谢谢。

网友A:
输入3V,输出必定严重削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3V,输出必定严重削峰。

为什么呢,放大倍数小也会这样么?

网友B:
R1不是必须,要看信号源回路
R2由应用手册给出,可以较大幅度改变,倒是要注意输入阻抗要求
C1要求不严,可由f<C1R2选取

按图中参数,电压放大20倍余,多适用于输入200~500mV,视电源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不是必须,要看信号源回路
R2由应用手册给出,可以较大幅度改变,倒是要注意输入阻抗要求
C1要求不严,可 ...

如果3V 10kHZ的正弦波我应该怎样取值呢:P,比如我让放大倍数取5-10,电源电压为正负15
V

网友B:
只能放大3倍,R3取l0k,其它不动

不好意思,关于增益设计,某版手册说
“The amplifier is internally compensated and stable for gains of 10 or greater."

i55
恭喜你做了个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放大3倍,R3取l0k,其它不动

明白了多谢了

网友C:
R1 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记得俺在哪个帖子回复过的。

网友D:
伩号源阻抗匹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只能放大3倍,R3取l0k,其它不动

恭喜你做了个振荡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恭喜你做了个振荡器。

说得好!
出于稳定性考虑,规格书上明确要求1875的放大倍数必须大于10,所以放大倍数不能降,可以把输入信号衰减,否则必然自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恭喜你做了个振荡器。

又不是纳妾生子,有啥好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得好!
出于稳定性考虑,规格书上明确要求1875的放大倍数必须大于10,所以放大倍数不能降,可以把输入 ...

放大倍数为10,放大电压10倍还是放大电流10倍?

当然是电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放大倍数为10,放大电压10倍还是放大电流10倍?

LM1875不是功率放大电路么,如果放大电压那不和单运放一样了么

怎么这样学电工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LM1875不是功率放大电路么,如果放大电压那不和单运放一样了么

半路出家,用时才研究:(

网友G:
规格书里说明是±25V电压和8Ω阻抗测试,不明白如何得到25W输出功率。

网友B:
看资料要用掉很多脑汁
8Ω/±25V/25W,当是BTL

网友H:
引用 网友C:
R1 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记得俺在哪个帖子回复过的。

是阻抗匹配吗?
取值有什么考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是阻抗匹配吗?
取值有什么考究?

不是,如果没有R1,输入开路时,C1上电压不确定。
接入信号源时会产生突然的电流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是阻抗匹配吗?
取值有什么考究?

不是什么“阻抗匹配”。

网友I:
手册是最好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