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在IPC LP Viewer中对于0805的元件有几个封装尺寸,求解!

楼主(2014-09-28):
如图,是针对不同环境使用的吗?比如在手机上或主板上。怎么选择?

楼主:
好吧!多画几次就懂了!同种封装的不同值得元件的高度是不同的,比如:0805封装的电容,10pF跟1uF的实际高度是不等的,1uF的会胖一些

网友A:
最好自己学着画,否则打板出来,尺寸不对,麻烦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自己学着画,否则打板出来,尺寸不对,麻烦就大了。

嗯   针对0402的封装,多出个0.3mm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