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IAR编译器中post build问题

楼主(2014-09-28):
请教高手一下,我写了一个exe文件,用CMD命令执行都正常,但是在IAR的post-build command line中执行,却没有作用。
如图设置

楼主:
解决了。exe文件路径问题,用cmd执行和IAR通过post build执行后,exe访问的路径不一样

网友A(2020-08-17):
引用 楼主:
解决了。exe文件路径问题,用cmd执行和IAR通过post build执行后,exe访问的路径不一样 ...

亲,我刚刚遇到这个问题,能详细一点说明是怎么解决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