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跟随用时这个电阻阻值有讲究吗?

楼主(2014-09-28):
如图,按说这个电阻可以短接的吧,如果接的话阻值选择有什么讲究?或者说怎么计算

楼主:
11.3K这个电阻

网友A:
信号源内阻较大时,添加阻值与信号源内阻相同的反馈电阻,可以减少输出失调电压,提高跟随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内阻较大时,添加阻值与信号源内阻相同的反馈电阻,可以减少输出失调电压,提高跟随精度 ...

那如何计算呢,就这个图说

网友A:
添加阻值与信号源内阻相同的反馈电阻,信号源的阻值,这个个你电路相关

网友B:
实际的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电流不为零,叫偏置电流。
这两个电流基本上是相等的。所以他俩流过的电阻也要基本相等,压降也就基本相等而抵消

网友C:
其实就是偏置直流用的

网友D:
反馈电阻越小越好

咱怎么就没见着“越大(小)越好”的事物?凡事儿总要有个“度”吧

网友E:
对3楼说法有疑问!
失调电压是运放的本身固有参数,个体特定温度下是固定值,不存在可以减少输出失调的外部参数配置。
跟随电路上反馈臂加的电阻,仅有限流的作用,一般CMOS运放,你加不加都不影响输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3楼说法有疑问!
失调电压是运放的本身固有参数,个体特定温度下是固定值,不存在可以减少输出失调的外部 ...

仿真时加不加,加多大确实不怎么影响结果。所以我就想知道这个11.3是怎么计算的,或者说大家实际用过的时候不加或者随便加出现过什么异常没有。

网友E:
我说的就是实际电路应用,不是仿真!
要加的话就用个几K的电阻,不加也没任何问题,现在的运放设计技术都做的很好的

网友F:
和信号源内阻一样大小即可。实际上,大部分应用时,运放偏置电流影响不大,这个电阻取值0~几k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G:
一定要算的话,理论上是:R81=Rntc2//R73+R78
假定输入NTC2的等效电阻为1.4K的话,那么R81=1.4K//14.7K+10K=11.3K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定要算的话,理论上是:R81=Rntc2//R73+R78
假定输入NTC2的等效电阻为1.4K的话,那么R81=1.4K//14.7K+10K ...

好像就是这么算出来的,多谢。

网友H:
防止运放阻塞的

网友I:
这个电阻用个 1% 精度,在配上 LM324 ,简直就是浪费!

网友J:
13#
引用 网友F:
|只看该作者 点评回复 |返回版面
14#
引用 网友G:
|只看该作者 点评回复 |返回版面

是一个意思。

就是没有试过具体效果。LZ不妨试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H:
防止运放阻塞的

这个什么意思,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