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ltib安装问题

楼主(2014-09-28):
TI, ST, se, C++, ck
你好:

Package                Minimum ver   Installed info
-------                -----------   ---------------
libstdc++              0             not installed

Died at ./ltib line 1409.
traceback:
main::host_checks:1409
  main:554

Started: Sun Sep 28 16:25:32 2014
Ended:   Sun Sep 28 16:25:37 2014
Elapsed: 5 seconds

查找之后:/home/hjq/桌面/VMware-tools/vmware-tools-distrib/lib/lib32/下   有很多libstdc++的相关文件(如libstdc++.so.6等) 其它路径下都没有(/usr与/lib 下都没有)

我该怎么破??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ubuntu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32位的还是64位的?

网友A:
你的BSP使用的是L3.035_4.1.0_ER_SOURCE_BSP吗?还有能否给出你使用板子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ubuntu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32位的还是64位的?

Ubuntu是2.6.32,64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BSP使用的是L3.035_4.1.0_ER_SOURCE_BSP吗?还有能否给出你使用板子的型号。

恩,板子是IMX6

网友A:
你这里是缺少安装包,建议你首先sudo apt-get update更新之后,按照ltib需要的所有包,在文档https://bbs.21ic.com/icview-680340-1-1.html中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A:
安装: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gettext libgtk2.0-dev rpm bison m4 libfreetype6-dev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libdbus-glib-1-dev liborbit2-dev intltool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ccache ncurses-dev zlib1g zlib1g-dev gcc g++ libtool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uuid-dev liblzo2-dev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tcl dpkg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asciidoc texlive-latex-base dblatex xutils-dev
sudo apt-get install texinfo

# Packages required for 64-bit Ubuntu
# Do "uname -a" and see if the word "x86_64" shows up.
if uname -a|grep -sq 'x86_64'; then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ia32-libs libc6-dev-i386 lib32z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板子是IMX6

我知道你使用的是i.mx6,板子的型号是什么?我看一下默认的BSP是否支持你的板子。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帖中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啊,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

网友B:
关于此问题,楼主可以下载如下资料,里面针对ltib的环境搭建有非常详细的说明。详细的下载地址如下
http://www.myzr.com.cn/bbs/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安装: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gettext libgtk2.0-dev rpm bison m4 libfreetype6-dev
sudo aptitude -y ...

我也是敲这些命令,可是到安装ia32-libs的时候挂了。ubuntu系统卡死了。(可以看一下我新发的帖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敲这些命令,可是到安装ia32-libs的时候挂了。ubuntu系统卡死了。(可以看一下我新发的帖么?) ...

您好,我看到您的帖子了,我已经给您回复了,请查看~~

网友D(2015-04-17):
成功安装ltib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