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FJ64GB002串口是哪个管脚呀?

楼主(2014-09-28):
第一次用PIC单片机,完全摸不透,手册上说是有两个串口,可是不知道哪个管脚

网友A:
手册里有管脚说明。

网友B:
PIC的外设管脚分配很灵活,需要用户手动分配的,具体看data 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有管脚说明。

在手册上找了,没有找到关于串口是哪个管脚的说明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C的外设管脚分配很灵活,需要用户手动分配的,具体看data sheet.

那也应该有对应是哪个管脚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也应该有对应是哪个管脚呀

没有固定对应

网友C:
RPx为可编程管脚,串口外设管脚需要自己配置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