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ltera 的Fpga(ep4ce15e22c8n)焊好后JTAG检测不到芯片,急!!!

楼主(2014-09-28):
自己做的一块FPGA(ep4ce15e22c8n)板子焊好后上电发现JTAG口用quaters检测不到芯片,AS可以下载,但不能加载到FPGA中,配置电路如下图所示: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配置.jpg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JTAG.jpg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AS.jpg

楼主:
不好意思    刚才图片有点问题

网友A:
电路只给了部分,AS和EPCS没问题,估计是你FPGA没焊好,或FPGA电路有问题

网友B(2019-01-22):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EP4CE15E22C8N的数据手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EP4CE15E22C8N的数据手册吗?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rogrammable/us/en/pdfs/literature/hb/cyclone-iv/cyiv-53001.pdf
数据手册 英文版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