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SOC制作时钟模块求解

楼主(2014-09-28):
creator 2.0 平台,用PSOC原装芯片制作1302时钟模块求解,如何设置PWM配置,让芯片读取数据并且显示在灯上面,麻烦大神给点提示

楼主:
哪个型号适合呢

网友A:
你说的是DS1302?应该用的是I2C方式通信的吧,为什么要设置PWM?
还有,怎么用PWM或其他模块可以看例程,一种方式是右键点击模块选择例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