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购信息]
低水压情况下该如何正确使用复合式洗眼器

楼主(2014-09-28):
在洗眼器设计文件里面,都会提到复合式洗眼器的使用水压条件,通常的技术参数:0.2~0.6Mpa,也就是说便携式洗眼器供水压力最低位2公斤,在美国洗眼器标准ANSI/ISEA Z358.1 2009里面提到的喷淋水流量和洗眼水流量的测试压力是0.207Mpa,喷淋水流量:>75.7L/MIN,洗眼水流量:>11.4L/MIN,那么对于楼层上面的洗眼器处于低水压的情况下,同时又必须保证喷淋和洗眼出水量,如何解决洗眼器包壁挂式洗眼器用水问题呢?
斯壮格STG在做烟台万华的中试项目电伴热壁挂式洗眼器的时候就碰到这个问题,水源到该大楼底部水压是0.45Mpa,楼层高度分别为:第一层:0米;第二层:6米;第三层:12米;第四层:18米;第五层:24米;第六层:30米和第七层:36米,水压0.45Mpa在理论上面可以到45米高度,假如现场供水管道为镀锌管或者不锈钢管,实际上市到不了45米的,因为管道有阻力降,具体阻力降可以根据计算软件来计算的。
按照水压0.45Mpa,洗眼器最低使用水压为0.2Mpa,那么第五层24米的位置就不能够满足洗眼器使用水源条件了,在第七层36米的位置,水压值只有0.09Mpa,显然是没有办法使用复合式洗眼器了。
斯壮格STG公司通过实验,改变喷淋管道、洗眼管道、喷淋头结构和洗眼喷头结构,在距离喷淋横杆高度2.2米的位置供水,喷淋水流量可以达到75.62L/MIN,洗眼水流量可以达到16L/MIN,喷淋和洗眼同时使用的水流量达到90L/MIN,完全解决了上述技术问题。

网友A:
导航仪专用LED导光板背光板的详细信息种类:
    导光板光源形状:
    面状光源种类:
    LED发光二极管光源分布位置:侧光式
    显示模式:反射式
    显示颜色:黄光
    规格尺寸:69*54*4.5(mm)
    膜板材质:亚克力
    膜厚:90(μm)
    光片厚度:3(mm)
    偏光角度:80(°)
    连接方式:金属插脚
    广州金耀光电科技专业生产LED激光导光板,尺寸可以根据需要定做,适合LED照明,LED灯箱,电子产品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