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CIMX6Q-SDP EVM板启动的应用程序问题

楼主(2014-09-28):
版主,你好,我用的你们 MX6Q SDP SABRE 开发平台:型号 MCIMX6Q-SDP,  linux平台
软件sdk L3.0.35_4.1.0_130816_source,用的rootfs是 L3.0.35_4.0.0_130424_images_MX6里面的rootfs,
系统正常启动后,会出现类似windows的文件夹界面,包括Active tasks, offices, ...... 等文件夹,屏幕还有个鼠标
,我在串口ps看了下
3197 root      2192 S    -sh
3199 root      4984 S    matchbox-window-manager -d :0 -use_lowlight no -use_
3200 root      7552 S    matchbox-desktop
3201 root      4988 S    matchbox-panel --bgtrans yes
3203 root      4972 S    mb-applet-menu-launcher
3204 root      4864 S    mb-applet-clock

有这些进程,有两个问题请教下,
1. 这些程序是从哪里来的,是否有源码?
2. 我计划自己的板子用另外的触摸屏,怎么验证我的触摸屏驱动呢,即是怎么联调这块呢

问题比较多,还请版主多多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补充下,我在L3.0.35_4.1.0_130816_source\pkgs 找到了matchbox-xxx.tar.bz2, 这是否对应是你们目前用的版本,如何编译使用,有没有相关的文档学习,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既然你BSP使用的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这个版本的,那么建议使用相同版本的rootfs。

网友A:
楼主你好,如果你板子上使用的是另外的触摸屏的话,那么你首先应该保证的是屏硬件连接正确,然后是移植该屏的驱动并配置相关参数和修改u-boot command。

楼主:
版主你好,上面写错了,L3.0.35_4.0.0_130424_images_MX6----用的是L3.0.35_4.0.0_130816_images_MX6;

还请版主帮忙看下,你们触摸屏是怎么验证和调试的,谢谢。

网友B:
341784970交流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上面写错了,L3.0.35_4.0.0_130424_images_MX6----用的是L3.0.35_4.0.0_130816_images_MX6;

还 ...

楼主你好,我明天给你回复。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触摸屏的校验你可以参考一下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