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ADC采样后,用view---graph绘图,波形乱,不对

楼主(2014-09-28):
我的输入波形是这个,uab电压。为什么ADC采样绘图后结果是这个(下面那个是采样的uab电压)。如果我输入一个0-3v的直流两,绘图很准确没有问题。为什么50hz的交流量就不能正确绘制了???跪求高手指导,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你读取采样值数组多大,怎么读取得?

网友B: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好象与有个采样周期相关的参数设置有关,提高采样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读取采样值数组多大,怎么读取得?

采样值仅仅一个adc变量,不是数组形式。长度是1。我在采样中断函数里面设置断点,view-----graph----time/frequence,输入adc变量地址。结果画出来的图就不对。请问,采样值一定要用数组存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好象与有个采样周期相关的参数设置有关,提高采样率看看 ...

你好,我用10kHZ的采样频率去采样工频50HZ信号,采样频率肯定够了。具体请教你是怎么解决的???、急急急急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样值仅仅一个adc变量,不是数组形式。长度是1。我在采样中断函数里面设置断点,view-----graph----time ...

没有,数组和变量都可以,我只是问问看你是不是用数组,你程序能确保没问题的情况下,估计就是你配置显示图形的参数配置的不对,你把右下角那个配置截个大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10kHZ的采样频率去采样工频50HZ信号,采样频率肯定够了。具体请教你是怎么解决的???、急急急 ...

我估计他说的不是你程序的采样率是你ccs中显示的采样率,这个可以配置的

网友C:
肯定是程序的问题了,你可以贴下你的代码

网友D:
我觉得应该用数组,而且你用的数组多大,你graph图的数据个数就是多大。

网友D:
还有输入参数就是那个数组名

网友E:
我觉得是graph的设置有问题
建议你贴出设置的截屏

网友F: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还有就是采样数据如何转化为电压值呢?

网友G:
建立一个大数组,将采样值实时存入数组,等到存满时,触发一次画图(可以用中断触发);注意GRAPH中的数组大小与建立的数组一样。至于采样频率可以不用管,它影响显示波形的频率,不影响波形样式。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好象与有个采样周期相关的参数设置有关,提高采样率看看 ...

我也是这个问题。我把采到的数用matlab画出来的。也是这样。是采的不准吗?能不能交流一下?

网友I(2016-03-19):
楼主,我在一个graph控件中建了三个垂直坐标分别用来显示3条曲线,可是显示的结果都没有按照垂直刻度显示,都按照液晶屏幕坐标显示的,这个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还有输入参数就是那个数组名

请问我在一个graph控件中建了三个垂直坐标分别用来显示3条曲线,可是显示的结果都没有按照垂直刻度显示,都按照液晶屏幕坐标显示的,这个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J(2017-06-19):
请问lz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K(2017-08-09):
你先定义一个数组,程序写入常数 比方说 buffer[i]=i,看看view的内存和view设置本身有没有问题,在定义单个变量保存ad结果,用变量监测窗口的持续刷新模式看看对不对,可以自己弄个电位器,最后在联调。如果之前没有基础,一上来就联调,容易出问题的点太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K:
你先定义一个数组,程序写入常数 比方说 buffer=i,看看view的内存和view设置本身有没有问题,在定义单个变 ...

是的

网友L:
寄存器没配置好吧!你可以直接看存放数据的数组中的值是不是对的。

网友M(2019-05-24):
楼主,你这是什么原因呢。能指导下吗,我现在也是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