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inout引脚的输入输出

楼主(2014-09-28):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需要FPGA根据总线的读写控制和片选信号组合判断,一般在主控制器(DSP或单片机) 读取FPGA对应的地址空间时需要FPGA往总线上放数据(此时为输出),主控制器往FPGA对应的地址空间写数据时FPGA设置为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