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大神指点下TB6600HG驱动应用电路

楼主(2014-09-28):
按照TB6600HG的官方资料画的板子,电机总是不转,声音很大,求大神指点下给个电路图和例子参考下

网友A:
这样子提问,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B:
电机总是不转,声音很大,这问题的原因很多,软硬件都有可能。
最好请专业的朋友帮你看看图纸,板子和代码。也可以上传让网友们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C:
百度搜下,应该有原理图的;
硬件没错的话,发脉冲就可以转了;

网友D:
跑错地方了,TB6600是TOSHIBA的马达驱动,MCD产品线,这里是ST MCU,估计没几个人可以回答你。

1、检查你的驱动真值表(CLK、CW/CCW 、RESET、 ENABLE),是否电平正确;
2、电源引脚外面的电容是否都接上了;
3、Vreg、Vref、TQ

这东西外面没几个东西,纯硬件的,只要电路没错,基本都是可以跑起来的,就是效果要调调。

网友E(2022-03-17):
问题,可发我邮箱,wangjing@chipspower.com.可以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