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推挽式逆变输出方波存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9-28):
使用的逆变电路图

MOS管Q1,Q2漏检波形图如下:

下图中浅黄色波形是输出电压波形(50HZ),在A、B、C段时MOS管Q1、Q2都截止了应该是没有电压输出的啊,但反而有输出而且B段和C段(或A和B段)存在大约30V的压差,为什么呢?
怎样可以改善MOS管Q1,Q2漏极输出的波形? 是变压器的问题吗?

楼主:
请各位老师指点,我先在此谢过...!

网友A:
A B 属交越区,但时间是否过长?…
电感电流迟后!要看次极输出波形、并比较!再判…

网友B:
空负载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负载引起的

带不带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B 属交越区,但时间是否过长?…
电感电流迟后!要看次极输出波形、并比较!再判… ...

经过试验不是时间过长

网友C:
从mos管漏极波形看,输出是对的,mos管波形其实是一次侧半个线圈输出端对地波形,该波形减去你的12V电源值就是一次侧半个线圈的波形,简言之就是平移地参考点,这个时候一次侧半个线圈两端的波形就和你的输出是一样的了,只是幅值不同罢了,从幅值上有三个电平,高,0,低,这样说来应该是你驱动的问题,最好把驱动波形也贴出来,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mos管漏极波形看,输出是对的,mos管波形其实是一次侧半个线圈输出端对地波形,该波形减去你的12V电源值 ...

楼上的图片波形控制MOS管导通时间约为4ms,示波器两管导通时间相差约0.4ms。

对于这里的条件为:
MCU输出驱动波形频率约为50HZ,波形为低电平时MOS管导通,软件控制导通时间为5ms,示波器测一路时间约为5.14ms,另一路约为5.15ms。
下图为MOS管栅极波形图:

下图中上面浅黄色波形为变压器次级输出波形,浅绿色为MOS管栅极波形:

楼主:
可以结贴了,找到了一篇贴子试了。

楼主:
elecinfo.com/bbs/579060

楼主:
怎么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