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有办法解决这个指针的类型转换问题吗?

楼主(2014-09-28):
我定义了这样的一个全局数组:
unsigned int * aaa;

但是现在我要调用系统内置函数,突然发现这些函数的参数都是double型,如:
MaxMin1D( aaa, 200, &max, &imax, &min, &imin);
函数的原型是:MaxMin1D (double inputArray[], ....

也就是aaa必须是double型,如果仅仅这一个搜索最大最小值也就算了,关键后面还有不少需要用到内置函数,
而且我的代码写了很多了,都是基于unsigned int写的,而且定义为uint型与实际情况吻合!

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可以怎么写强制类似转换?:dizzy:

网友A:
只要函数声明是一致的,编译器会自动转换数据类型。
也可以手动加强制转换
  1. MaxMin1D( (double)aaa, 200, &max, &imax, &min, &imin);
匿名
int是可以隐式转换到double的,完全无必要担心

网友B:
看楼上: int是可以隐式转换到double 倒是没有问题
但是指针就不能强制了, int 和 double 数据规则完全不同,除了比大小还可以用。
好象没有好办法,得改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楼上: int是可以隐式转换到double 倒是没有问题
但是指针就不能强制了, int 和 double 数据规则完全不 ...

好吧,SB了。
没看清是指针。

楼主:
这下郁闷了...谢谢啊..